[問題求助] 華擎 X79 Extreme6 BIOS 問題 畫面凍結

楼主(2019-07-05):
此板X79 Extreme6 rev1.2 特殊版本 網路查無 跟 官網圖主板不同

這片主板只要刷官網BIOS 就卡怎麼案都沒反應
刷過 X79 Extreme6 任何版本 無效卡畫面
        X79 Extreme4 不開機 重複啟動
        X79 Extreme7 卡畫面 同樣問提
        X79 Extreme9 卡畫面 同樣問提
        X79 Extreme11 卡畫面 同樣問體
        Fatal1ty X79 Champion 跑馬卡d6
        Fatal1ty X79 Professional跑馬卡d6
E6 E7 E9 E11 拆掉記憶體 BBBBB叫 會跑碼
目前BIOS 刷X79 Extreme3 可開機 但是 USB 3.0 失效 SATA一些孔位也失效 有哪位大大可以合成BIOS解決

主板圖 6張記憶體插槽              官網 8張記憶體插槽

官網2個PCI插槽
我的版本1個PCI插槽

网友A:
原本的有備份嗎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有備份嗎傳上來

沒有原本的 只有現在 X79 E3 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有備份嗎傳上來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 86QDHXERlsQbb2R2nMd

目前現在的BIOS 上傳雲端 無法壓縮底於4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YlSkrUkFMbfS86QDHXERlsQbb2R2nMd

目前現在的BIOS 上傳雲端 無法壓 ...

X79 E3 E6版本BIOS 內容差不多 沒有原始版本 沒辦法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X79 E3 E6版本BIOS 內容差不多 沒有原始版本 沒辦法比對

明天我找尋我被份的看看 我是有備份 最原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79 E3 E6版本BIOS 內容差不多 沒有原始版本 沒辦法比對

獅子魚 大大 請幫我看看這一個版本 最原始的  謝謝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K-/view?usp=shar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 大大 請幫我看看這一個版本 最原始的  謝謝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7V5Y ...

你的原始版本跟官方http://asrock.pc.cdn.bitgravity.com/BIOS/2011/X79%20Extreme6(3.10)ROM.zip
這版一模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始版本跟官方http://asrock.pc.cdn.bitgravity.com/BIOS/2011/X79%20Extreme6(3.10)ROM.zip
這版一 ...

刷這個原本版本會卡 畫面 一樣GG 目前只有X79 E3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這個原本版本會卡 畫面 一樣GG 目前只有X79 E3能用

找不到相對應BIOS 只能跟ASROCK 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相對應BIOS 只能跟ASROCK 要看看

沒關西  謝謝獅子魚大大
目前我就用 這個BIOS 就好 覺得還滿神的 主板 插滿4G
一樣可以抓得到 只是BIOS 不會顯示多裝的那2隻寄記憶體

SATA 插槽 就少幾個可以用

後面USB 3.0 不能用 其它正常 可超頻 可吃滿記憶體6支4G記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