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開機

楼主(2019-07-05):
廠牌:技嘉
型號:GA-EP31-DS3L
故障起因:兩個多禮拜沒開機
故障情形:按下電源,電腦無法正常開機,沒有嗶一聲。運轉聲音像是剛開機的聲音然後就ㄉㄧㄚˊ  一聲。
照片:這問題只放照片應該無法看出個所以然,我有錄一段引片,但是不給放外部連結,請問要如何放影片上來呢?

网友: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照片上傳不可大於2MB。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趕快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tube]az1bHUUFFJ0[/youtube]

我的編輯頁面沒有那個可以按
記憶體和顯卡都拔掉也不會嗶
該不會是主機板掛了吧,有其他可能嗎

网友:
已經示範給你看了
請你去貼圖練習區練習貼影片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編輯頁面沒有那個可以按
記憶體和顯卡都拔掉也不會嗶
該不會是主機板掛了吧,有其他可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