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NYO SMT-32KIE6 有聲無影 暗屏(無背光) [ 維修實例 ]

楼主(2019-07-06):
SANYO SMT-32KIE6 有聲無影 暗屏(無背光) [ 維修實例 ]

此液晶電視開機 有聲無影 暗屏(無背光) 一般都是燈珠問題 導致背光電路保護 致使燈珠無法點亮 此部不一樣

銘牌

背面全圖

電源板與背光

電源板編號

主機板

主機板編號

邏輯刀板  (上方放螺絲的收納盒 感謝KKP大的贈與)

邏輯刀板編號

面板型號

有聲無影 無背光 當然先找燈珠 先用背光測試儀測試 四組燈珠有三組電壓顯示45.0V 有一組顯示45.1V 總不至於一次四組全壞吧

還好有買背光測試儀 不然就要拆面板了 插回機板開基測量電壓 基然只有33.7V 那能點亮背光燈珠才怪
三用電表是勝利牌 VC890C+

電源背光背面

查看一下背光回路 測量貼片晶體 貼片電容 貼片電組 無發現短路異常 想想也對如果短路那就不會有每組都有33.7V的電壓輸出了
看一下線路 背光電壓是用負極控制的 都連到編號 N601 的IC IC編號 OZ9998BDN

N601位置(紅圈處)

正面位置(紅圈處)

N601 IC OZ9998BDN

從朋友那邊問到有壞的電源板 拆下 IC OZ9998BDN 裝上  基然瞎貓碰到死耗子 矇到了

換上與拆下的來一張 發現還同一批的

開機 背光亮了

試機畫面

完修

文長囉嗦 感謝看完

附上 SANYO SMT-32KIE6 程式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文長囉嗦~~就是仔細講解n_116|

网友:
感謝t大大,讓我增長知識。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那台真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