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G245HQ 熱機後黑屏 電源燈恆亮

楼主(2019-07-07):
狀況描述:
一開始開機正常,畫面輕微閃爍(像日光燈壞掉那種閃爍模式),大約過3-4小時後螢幕黑屏,電源燈藍燈恆亮,重開一次螢幕會出現畫面約3秒鐘後即黑屏
處置紀錄:
拆機後發現板子上編號C124(35v 470uF)電容有凸頂現象,更換後送電測試還是一樣狀況,看到論壇上先進分享的維修手冊提到說螢幕亮一下就黑屏,電源燈恆亮有可能是高壓端出問題跳保護了。
拆開面板,發現下燈管有明顯燒灼痕跡,上燈管兩端輕微發黑,推測可能是因為燈管損壞造成螢幕閃爍隨後進入高壓保護。

想請問各位先進為什麼會這台會經過3-4小時後才跳保護,除了判定燈管損壞外,高壓板該怎麼測試好壞呢?
忘路上有賣改成LED燈條的套件約500多,如果只換燈條的話是不是4支燈管都應一起更換?謝謝大家
銘牌

銘牌

銘牌

電源高壓版
背面
有燒灼痕跡的燈管-1
有燒灼痕跡的燈管-2
另一個看起來正常的燈管
面板型號

网友:
我認為問題還在電源高壓板上!

网友:
多拆到燈管了.改LED吧

网友:
改LED套件( LED燈條 + 通用恆流板 ) +1

楼主:
聽從各位先進的建議,目前led套件待料中,料到更換完再報告

网友:
會改電路的話~
建議改LED~
燈管不太好買到一模一樣~
還要修修改改才能上~
過一陣子有可能高壓板也壞了~
一步到位省得麻煩~

网友:
直接改LED了
把原來電源板送到高壓燈管的電源迴路斷掉後,原先電源接到改裝的LED升壓模組的電源再去主板抓 ON/OFF PWM 的輸出腳位斷掉原來連接到高壓燈管的迴路轉接到LED升壓模組
就這樣而已 這樣機器既省電又耐用 也可以稍微改善畫面泛黃的問題

网友:
那塊電源高壓版一整個黑麻麻的,看來也用不久了。昇級吧!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