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H61M-P20(G3)無法開機"求圖及BIOS"

楼主(2019-07-07):
MSI-H61M-P20(G3)無法開機"求圖點位及BIOS"
可觸發,CPU有供電1.2多

网友:
電路圖
MS-7788 VER 1.0-已解鎖.pdf (663.58 KB, 下載次數: 70)
點位圖
BIOS
http://download.msi.com/bos_exe/mb/7788v19.zip

MS-7788 VER 1.0.pdf

724.17 KB, 下載次數: 55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就知道你會來救我,對了在請教一下這biso是直接抓下來刷 就好了還是要再改過me??

楼主:
對了在請教一下這biso是直接抓下來刷 就好了還是要再改過me??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在請教一下這biso是直接抓下來刷 就好了還是要再改過me??

直接刷

楼主:
不是bin檔可以直接刷?

网友A:
搭順風板能否請教一下 大家

點位圖若是Fz的檔案,請問要用什麻軟體打開閱讀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bin檔可以直接刷?

你也可以改副檔名.BIN .R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順風板能否請教一下 大家

點位圖若是Fz的檔案,請問要用什麻軟體打開閱讀 謝謝 ...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23-1-1.html

感謝n_109|

楼主:
刷上去還是一樣沒變,風會轉停二三下然後就一直轉,看來要拿TL460S 去DEBUG了,不過要飛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