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電腦電源供應器 ISO-P400L有5VSB ,TL494故障不啟動維修

楼主(2019-07-07):
1.銘牌脫落已無法辨識型號,之前求助,jeanshyen的發文,PCB版的零件位置,完全一樣,就當是這個型號。有5VSB也有PSON5V。但不啟動。

2.外殼除了生鏽外沒撞擊痕跡,但拆開看變壓器有位移,一隻腳斷裂。

3.拆下補焊,檢查。

4.老大說的口訣;有5VSB查低壓,TPS3510P電源管理無電壓,TL494,VCC=13.1V,先查二極體,D9,D14斷裂。

5.是1N4148

6.換好通電,一樣不啟動,換斷D12.13的4148,再試換斷D17,量3510及周圍零件沒短路,周邊的945三集管,拆下量也沒問題,就是TL494了,之前就想玩這顆,剛好有備料,換下再說。

7.通電有啟動了11.7V,以為完修了,錯!沒撿到軟的。

8.可是插打氣機就跳保護,後來接一顆12V10W汽車子彈型燈泡後,再啟動電壓6.35V,降好多,不正常,而且變壓器吱吱叫。

9.上來求助前輩老師們;吸收好多知識,謝謝你們,再掃電容,可疑禿頂的,第一波已經換過,再深入檢查,前輩指示高頻聲與小電容有直接關係,又換下一顆陶瓷104剩8.5NF,及電解10UF50V(耐壓測試7V),有些照片忘了拍,抱歉。

禿頂1.4V

耐壓2.8V

耐壓5.7V

10.全換好通電還是一樣,看別人修好像很軟,我怎麼遇到硬的,把大龍炮,陶瓷電容等徹底再掃一次,頭大了,沒發現問題,在回收場,烈日下,拆了二十幾顆,才找到的電供(有TL494),絕不能輕易放棄,乾脆把兩個變壓器拆下,較好動手,徹底查察。

11.有了!在第二顆變壓器靠一次側,的D8斷了,於是終於完修了,接打氣機,11.3V,正常了,搞了好幾天。猜想可能換故障零件後,多次通電測試,因還有故障點,造成上游二極體損壞,太大意想說離那麼遠,沒再重複檢查,多了一次經驗,也算是練功吧!

12.換下的零件,應該不止這些,很多不知去向了。

*****大陸妹來攪局,很多會員無法上來(密碼要有英文及符號),老大的狗狗也餓得吱吱叫,還請大家動手修一修,謝謝!*****

网友A:
二極體...斷了,
我也遇見過,不知是 電的力量 還是應力造成如 基板翹曲 還是 摔到

TL494  還有許多 宋七力分身
搞不好你尋找的過程中錯過如 KA7500/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極體...斷了,
我也遇見過,不知是 電的力量 還是應力造成如 基板翹曲 還是 摔到

1.二極體4148全部斷了七顆,外表看不出來,我是菜鳥也不知是什原因,還請大師高手講解。
2.我有加入KA7500搜尋,可能運氣太差,或是祖師爺在訓練我?
3.另外謝謝SIMON1016老師指導,讀過您很多貼文,增進很多功力,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1.二極體4148全部斷了七顆,外表看不出來,我是菜鳥也不知是什原因,還請大師高手講解。
2.我有加入KA750 ...

尚朋牌SR-1320電磁爐 錯誤訊息 E04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70830-1-1.html

那個二極體 我個人認為是 應力 還有 冷熱的因素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極體...斷了,
我也遇見過,不知是 電的力量 還是應力造成如 基板翹曲 還是 摔到

S大,請問KA7552有沒有分身

网友:
這個有毅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大,請問KA7552有沒有分身

沒注意 這個KA7552

這類都是以 UC3842/4x 為始祖藍本, 進行改良
KA7552它的IS Current Sense 是0.25V , 不是很好用 沒成主流

其他廠家設計版本 多半只從1V (UC3842) 改為 0.96V .. 0.85V.. 0.7x V
輔以內建 leading-edge Blank 遮去Current Sense前沿尖波雜訊
省去RC 也不延遲

楼主:
為了要DIY電腦ATX電源改可調電壓電流,需要TL494規格,硬著頭皮玩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注意 這個KA7552

這類都是以 UC3842/4x 為始祖藍本, 進行改良

原來 UC3842 還比較高級
看來改代用是可實現的 以前也讀過S的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8171-1-1.html
讀書, 比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要DIY電腦ATX電源改可調電壓電流,需要TL494規格,硬著頭皮玩下去。

繼續努力.

网友C:
所以零件,都是找中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零件,都是找中古的,

大部分拆機的,除非找不才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 UC3842 還比較高級
看來改代用是可實現的 以前也讀過S的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8171-1- ...

UC3842 單輸出,返迴式電路架構 (通常用在KW級以下)

TL494 雙輸出,雙正激,順向式,電路架構均可 (可輕易達KW級輸出)
兩者屬於不同的電路架構,無法區別誰比較厲害
小功率是 UC3842 較具優勢
大功率還是TL494比較具有優勢

网友:
讚喔!拜讀康大哥的發文後,米的功力感覺也精進的不少!!,這顆電源供應器是硬的,很適合練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