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maru DIS-32(01) 遇到這個問題,只能棄修了嗎,

楼主(2019-07-07):
看到這個問題,覺得是 AS19-H1G壞了,想修修看

邏輯板 在 T-CON板 上
用熱風槍,怎麼烤它,都不會熔,拿不起來,因為中間有個大散熱點,

网友A:
TAB軟排用沾濕的衛生紙蓋住降溫防止過熱損壞,IC加些助焊劑,風槍開到400度很快就取得下來。

网友B:
雨大!不要小看自己,會上來取經驗,就成功一半了,自認比你還菜,我第一次遇到的是AS21,你可以的,少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軟排用沾濕的衛生紙蓋住降溫防止過熱損壞,IC加些助焊劑,風槍開到400度很快就取得下來。 ...

風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大!不要小看自己,會上來取經驗,就成功一半了,自認比你還菜,我第一次遇到的是AS21,你可以的,少來了 ...

第一次我是搞壞了,這是第二次了,

网友:
我有時候懶的用熱風槍~直接用刀劃斷焊腳拆下

网友:
直接用刀劃斷焊腳拆下 +1,這個方法比較好用。

网友:
我會用鑷子輔助,邊吹邊搖會動就是溫度快到了 手腳就要快
底背板有一些ic會吃錫,所以中間要加熱久一些 溫度都吃到夠了就起來了
耐熱膠帶周邊一定要貼 我都貼成一個井字重複用,一直用到丟不見(都沒黏性了 哈 遮意思意思的)如果每個修理的都那麼摳 膠帶廠要關門ㄌ
我反而都沒再調風速(都用最大
但我會先預熱 溫度顯示到了才吹
想起熱風槍壞過(才買了一個月沒什麼用到)加熱蕊就掛了 還好賣家保固半年...只是那個品質嘛...
多留一些廢版 多吹 就可以有手感出來ㄌ  目前最高紀錄是bios(sop-8pin的)重複吹個10幾次黏回去來來回回 沒傷到板子 但就要用助焊劑
我也吹壞過as15的板子 還好銅箔定義是接地 好幾隻斷掉吹到不見 好險沒影響 就那次學乖了 吹就給他大力下去快狠準就不會拖到斷

网友:
如果那顆是故障不要了...我會先把腳先用美工刀切除...
再用助焊劑加焊錫..溶入底部就可以起來了~

网友C:
NO NO NO 先用锡箔纸把上面的软线贴着。再把芯片上面上点焊锡。四面脚都上点。再用风枪吹。很快就下来了。风量不要开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 NO NO 先用锡箔纸把上面的软线贴着。再把芯片上面上点焊锡。四面脚都上点。再用风枪吹。很快就下来了。 ...

我風速開四, 能不能再低,請建議一下

网友:
我的是ATTEN模拟的风枪。没有数显。开的是4挡。这个东西不要求太精准。只有不吹飞旁边的原器件就可以了。记住上焊锡。多上点。好用。

网友:
焊上的时候把PCB 上的引脚处理干净。用刀头上助焊剂拖一下。次数不要搞多了。这个芯片下面的焊盘不知道焊上没有。我们以前修的机器,下面没有焊。装的时候用烙铁都可以焊上。芯片对接好了。把烙铁头,上一点焊锡。拖焊。简单干净。OK  RMB 到手。错了。你的是台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