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宇鋒 YF-303 指針電表修復

楼主(2019-07-07):
draculaxx 大這篇電表換酷幣:http://bbs.pigoo.com/thread-76193-1-1.html
最後只有我出價得標,感謝 draculaxx 大提供。

▼很快就收到了,從測試棒插孔可以看出有相當年分,外觀很乾淨可能都收藏著:

▼外殼右側破個洞,剛好就在插孔旁邊,看得到裡面,也有可能摸到電極。

▼早期宇鋒電表盤面刻度都是正常的也很漂亮,想不通後來怎變成胡搞刻度:

▼檔位撥盤也很棒,容易撥檔標示也很清楚。

回到問題的重點,draculaxx 大在原始文章有說指針會動只是無法歸零,但我收到後任何檔位指針都不會動,可能寄送震動導致表頭卡住了。把表頭拆出來檢查,表頭線圈是好的並沒有斷路,是上下軸承太鬆讓轉子跳開卡住。

▼這是表頭下方:
把A逆時針轉鬆再調整B,即可調整軸承鬆緊,調好後再把A順時針轉緊固定,正面歸零調整若調不到零點,可以調底部C,讓正面歸零調整柄在合理位置。
調整好裝回測試,結果發現指針偶而會卡在右方1/4處,但有時卡一下又會通過,經驗得知應該是有鐵屑卡在表頭裡面。

▼鐵屑卡住處,表頭有磁力小鐵屑很容易卡進去妨礙動圈旋轉,由於間隙很小怕傷到表頭線圈,以放大鏡輔助用OK線慢慢將鐵屑挑掉。

▼表頭裝回測試正常後,用塑膠片修補外殼破裂處,以免測量時觸摸到電極。

▼固定電路板的三支塑膠住也已裂開甚至剝落,用塑膠管油再加上紮帶加強固定。

▼整理好的樣子,洞補起來了,各檔位都正常,準確度還不錯。

▼使用的保養品:

网友A:
那一罐回春油我認識

那個洞補這樣對我小強迫來說覺得不滿意

网友B:
我的第一台三用電錶就是這台,有30幾年歷史了還沒壞,只是現在很少使用了。

當時家境較好的同學都買SANWA YX-360TR,我為了省錢所以買這台YF-3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罐回春油我認識

那個洞補這樣對我小強迫來說覺得不滿意

有想過用塑鋼土來塑型,但手邊沒黑色的,而且塑鋼土塑型也需要有個底來支撐,所以先把塑膠板補上去。

有年份的塑膠殼都會逐漸分解,強度越來越下降,鎖螺絲都要很小心,就先這樣使用,花太多時間似乎不是很切合實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第一台三用電錶就是這台,有30幾年歷史了還沒壞,只是現在很少使用了。

當時家境較好的同學都買SANWA  ...

沒錯,高工時也只能買YF-370,好幾位同學都用360-YTR。

网友C:
你能修好真的是太棒.........

很精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想過用塑鋼土來塑型,但手邊沒黑色的,而且塑鋼土塑型也需要有個底來支撐,所以先把塑膠板補上去。

有 ...

背板都做了,
前面填洞可以考慮用黑色熱融膠,
填完冷確後也容易整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修好真的是太棒.........

很精彩.....

謝謝大大的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板都做了,
前面填洞可以考慮用黑色熱融膠,
填完冷確後也容易整型.

熱熔膠冷卻後不是硬性的,表面平整度不好掌握,AB膠應該比熱熔膠適合,操作方便性還是塑鋼土比較方便。

网友E:
請問ysc大大
清除表頭,鐵屑。
聽聞 用移除磁鐵方式,清除鐵屑。
將造成表頭失準,是否屬實 ?

用移除磁鐵方式

用移除磁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ysc大大
清除表頭,鐵屑。
聽聞 用移除磁鐵方式,清除鐵屑。

動到表頭結構導致失準是有可能的,不過我沒這樣試過。

只有老式外磁式表頭才有機會拆磁鐵,後來的表頭都改成小顆的內磁式,想拆磁鐵也沒得拆。

楼主:
新增外磁式、內磁式表頭照片

▼ 舊式外磁式表頭,好大一顆:

▼ 新式內磁式表頭,體積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