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筆記型電腦COMPAQ 2210b 電池不充電維修

楼主(2019-07-07):
很久沒發文了,近期有空處理的NB,就順便拍一下

這是自己用的NOTE BOOK

不知何時開始電池辨識的到,上充電器電池不充電,

因為平時使用少用到電池,所以就擱置很久沒去理他

這幾天想到,把它拆下來檢查

主板

主板

主板的板號

用放大鏡看了很久,沒發現燒毀
測量了很多零件,也沒發現短路的
後來不經意地發現這顆掉件的電容

補上

完工!!  電池可以正常充電了!!

補充內容 (2019-7-8 03:20 PM):
查修過程當然沒有像文這麼短,翻閱了相關IC的DATASHEET,MOS的DATASHEET,檢測對地阻值和反覆的線路核對、測試等等,前後一個多星期利用空閒的時間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如何鎖定故障點,小弟有台小筆電跟您症狀一樣,想動手修修看

网友B:
恭喜eson大完修,也是要看電路圖才能知道吧,eson大不用看電路圖,就能發現太強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eson大完修,也是要看電路圖才能知道吧,eson大不用看電路圖,就能發現太強大了! ...

找不到圖!!  所以在查IC的DATASEET來抓電路,就在這期間無意中發現訊號的耦合電容掉件,補上測試後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如何鎖定故障點,小弟有台小筆電跟您症狀一樣,想動手修修看 ...

系統偵測的到電池存在,電池有電也能正常供應機器運作,插入變壓器也能辨識到有外電輸入,所以問題就在充電電路中外電與電池監的訊號有異常,從主供電到電池間的相關電路和控制IC都要巡查,沒電路圖只能查找DATASHEET後再想辦法盲修,能透過萬用表測試的就先測試,有懷疑的點就要再確認元件的狀況,當然不一定有像我這麼幸運的能找到掉件補上就修好的,還是要慢慢找問題,這台我也拆下來一個多星期,利用空閒慢慢測試才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