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ASUS P8Q77-M/BM6675 BIOS

楼主(2019-07-08):
徵求ASUS P8Q77-M/BM6675 BIOS

网友:
可以將BIOS備份出來傳上來嗎
兩顆都要

网友: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only/P8Q77-M/HelpDesk_BIOS/

原廠的試試!!

刷前先備份原本的BIOS!!

网友:
一個bios 一個me

网友A:
請教一下喔,什麼時後才會要bios另外改me刷,還是有分什麼橋才要另外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喔,什麼時後才會要bios另外改me刷,還是有分什麼橋才要另外改me

如華碩、ACER、DELL等機器,更換橋芯片後,會出現風扇狂轉、或第一次無法開機,第二次開機情況、或更換PCH後無法關機、或BIOS引起的時序故障,或是更換PCH或刷寫論壇下載的BIOS後更系統速度很慢、或是網卡無法使用(網卡白名單)這些都需要重新處理BIOS,也就是使用原始的BIOS文件或使用我們提供的ME REGION替換原BIOS中的ME REGINON,這也要用到分離合併BIOS。

楼主:
請教各位大神~~2顆bios我要先刷那一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神~~2顆bios我要先刷那一顆呢?

拆下來把資料備份出來 看看哪顆是BIOS 哪顆是ME的 最好兩顆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