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勝利牌 VC890C+ 保險絲更換疑問

楼主(2019-07-08):
勝利牌 VC890C+ 電流檔好像壞了
量測值都是0
電壓檔沒問題

打開後蓋
拆下兩顆保險絲

手邊只有這一台電錶
在沒有保險絲的情況下
用蜂鳴檔相接探針 會響
拿來測兩顆保險絲都沒聲響
看起來是燒掉了

1.
能在沒有保險絲的情況下使用蜂鳴檔
所以一般電表都是這樣?

2.
左邊的保險絲是200mA 250V是玻璃保險絲,沒有問題
右邊的保險絲是白色,應該是所謂的陶瓷保險絲,上面規格是F20AL250V,
可是一旁電路板上寫的卻是10A 250V
這台買來之後還沒跟換過保險絲
可是兩者規格並不一致
所以我應該買什麼規格的保險絲?
另外玻璃保險絲跟陶瓷保險絲能夠互相替換嗎?

网友:
電錶 保險絲 通常串於 電流檔上
因為 一定有人某時刻會失誤 未確認檔位情況 就 直接量測
而以電流檔 量測電壓源  , 低電流檔量高電流  ( 早期 指針表 低歐姆檔量 AC插座 固定燒那幾個電阻)
造成危險

说明书下载
http://www.china-victor.com/uplo ... 180911042715350.pdf
第16頁  速熔 20A 2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