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式整流器可並聯嗎?

楼主(2019-07-08):
請教大家下圖的橋式整流器200V12A35NS,可用GBU808=800V8A兩個並聯使用嗎?謝謝!感恩~~~

网友A:
之前想提醒一下 不能用AC IN 進來~~到大電容前 那種橋式整流器 (工作頻率是市電50~60 or 400Hz)
果然 你想往這條路 ...會走到黑
因為 工作頻率不一樣  ,
你要用二次側那種 高速二極體組出橋式整流器來
+12V 原用三端共陰二極體 可以沿用
但是另一方向 三端共陽二極體不好找 (例如: U30D20A )  可以試著用離散件 高速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想提醒一下 不能用AC IN 進來~~到大電容前 那種橋式整流器 (工作頻率是市電50~60 or 400Hz)
果然 你想 ...

謝謝SIMON1016指導,幸好沒誤入歧途,感恩~~~
請問我用散件,有哪幾種規格?

補充內容 (2019-7-8 08:48 PM):
用這種對嗎?快恢復二極體 TO-220 15A200V
https://seller.pcstore.com.tw/S194665376/C1218201763.h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指導,幸好沒誤入歧途,感恩~~~
請問我用散件,有哪幾種規格?

1#照片上的 200V12A35NS  是說 200V 耐壓/   12A電流/   35ns trr (恢復時間)
該規格可以  ,
小心注意元件鎖附與散熱片是否需絕緣
然後是 這類圖片[商譽] 問題

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MUR1520-D.PDF

補充內容 (2019-7-9 04:58 AM):
樓下那個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指導,幸好沒誤入歧途,感恩~~~
請問我用散件,有哪幾種規格?

您電流需要多大?並聯當然可以但參數要一致,可以的話不要並聯比較單純。

一顆共陽一顆共陰就可以組成橋式整流,像這樣:

25A/400V夠用吧?

工商服務時間,我的賣場就有這兩顆零件:
https://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ysc_kyy&d=5034809&o=0&m=1

PS:私訊給我您的收件資料,各寄一顆給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電流需要多大?並聯當然可以但參數要一致,可以的話不要並聯比較單純。

一顆共陽一顆共陰就可以組成 ...

你的露天賣場東西也不少,還珍藏有什麼好東西可以跟我以物易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指導,幸好沒誤入歧途,感恩~~~
請問我用散件,有哪幾種規格?

最好找蕭特基二極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露天賣場東西也不少,還珍藏有什麼好東西可以跟我以物易物呢?

隨時整理閒置物料拿出來賣,放著自己也用不了那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照片上的 200V12A35NS  是說 200V 耐壓/   12A電流/   35ns trr (恢復時間)
該規格可以  ,
小心注意元 ...

請問老師:我有四個SBR20100CT:用並聯,構成橋式整流,麻煩幫我看可行嗎?恢復時ˊ間怎麼找不到,謝謝!
數據表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SBR20100.pdf

网友D:
籃框中有"接地符號的接地"
也有GND的接地
建議你先釐清關係
否則你的OCP會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電流需要多大?並聯當然可以但參數要一致,可以的話不要並聯比較單純。

一顆共陽一顆共陰就可以組成 ...

謝謝!ysc老師,我先找找看有廢機可拆?,回收物再利用玩玩是興趣,且打發時間又可增知識。剛剛找到四個SBR20100CT想用並聯,構成橋式整流,研究看可行嗎?如果無法克服,再麻煩您,謝謝!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籃框中有"接地符號的接地"
也有GND的接地
建議你先釐清關係

謝謝您的提醒,現在在摸索,同一個變壓器的3.3V,-12V部分,能拆掉嗎?電桿已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老師:我有四個SBR20100CT:用並聯,構成橋式整流,麻煩幫我看可行嗎?恢復時ˊ間怎麼找不到,謝謝!
數 ...

別玩我啊 ~ 大哥~  還好對 SBR 字眼 多看了一下
這是蕭特基二極體因為逆向恢復時間 trr 才數十pS  , 所以規格書是不會(不需)標稱這項資料

參考一下 這段   蕭特基二極體--逆向恢復時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肖特基二极管

另外...5#  那個 就很好了   雖說trr 50nS 但是它是在高電流10A條件 測定出  是相當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提醒,現在在摸索,同一個變壓器的3.3V,-12V部分,能拆掉嗎?電桿已拆下。

... 電桿(感)已拆下。...

電感  要用喔  ,  這結構是半橋順向傳輸~  順向傳輸 能量是蓄在電感上 不是變壓器上
額外說一下   相對的 返馳式  能量是蓄在變壓器上

所以 你會看到 ATX Power 很大 而變壓器並不大  好像很厲害
因為是 順向傳輸  能量是蓄在電感上
電感體積還挺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老師:我有四個SBR20100CT:用並聯,構成橋式整流,麻煩幫我看可行嗎?恢復時ˊ間怎麼找不到,謝謝!
數 ...

也許 可以試試 兩顆二極體當一顆用...
也就是 SBR20100CT 中有兩顆二極體,(並聯)當一顆用

並聯會產生的一些問題,導通時間與導通(順向)偏壓會有些微差異問題
可不可以並聯 就在 你的電路 對於這些 些微差異 會不會造成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電桿(感)已拆下。...

請問SIMON1016老師,我想ˋ在橋整後面加兩個電解電容形成倍壓電路,本來接地斷開,約28V,預計加大到48V左右,電解電容用1000UF100V,後面電感間的電容,也一併用100V1000UF,兩個電感60-80UH,6-8UH要加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許 可以試試 兩顆二極體當一顆用...
也就是 SBR20100CT 中有兩顆二極體,(並聯)當一顆用

謝謝jason680老師提供意見,我功力不足,請大家多指點,憑一股傻勁亂搞,還沒完成,也不知結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SIMON1016老師,我想ˋ在橋整後面加兩個電解電容形成倍壓電路,本來接地斷開,約28V,預計加大到48V ...

使用 倍壓電路之前,先對 交換式電源 PWM 這概念 複習一下
PWM 這東西 ON/OFF 工作週期 是依負載調整
經過 變壓器  正負波形 送出來  正 與 負 的VP 不同

套用在  倍壓電路 說不出的蹩扭, 工作週期一變  就玩完了
不會像50%:50% 固定周期那樣

我就挖個坑:
你自行推導一下
A:  ON_10%  OFF_90%  ,
B:  ON_30%  OFF_70%  ,
C:  ON_50%  OFF_50%
倍壓電路輸出 怎運作?

這答案 我是導不出  也就不回答了

----------------
電感量 先跟著用  , 沿用原ATX機上12V那個 先不改玩玩

補充內容 (2019-7-10 08:57 AM):
我搞錯了,  詳見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露天賣場東西也不少,還珍藏有什麼好東西可以跟我以物易物呢?

這帖學生優秀老師認真
樹乳人一亂入又想A
還好7樓文還算對體就不再噹你了
哈哈!!緊 來酸~~~~

网友A:
18# 我搞錯了, 習慣返馳式的波形思考 ; 應該用半橋順向的波形思考

半橋順向的 二次側想要倍壓  大概是這樣...我沒驗證過, 請大家指正

變壓器 的 +12V 與 -12V 繞組 視為一個 24V 繞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 我搞錯了, 習慣返馳式的波形思考 ; 應該用半橋順向的波形思考

謝謝指導,我先做成功後,再來試,應不至於放鞭炮,想說這種變壓器,不是矽鋼片,曾經試圖拆解,沒成功磁鐵破了,用電容倍壓較簡單,非科生,基礎不足,謝謝您不厭其煩,耐心指導,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