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機板為ASUS P8H77-M進BIOS滑鼠就卡住

楼主(2019-07-08):
請問各位大大:我的主機板為ASUS P8H77-M,CPU為I5-3450,記憶體8G,近日想重灌一進BIOS滑鼠就不動(如圖紅圈處),鍵盤卻OK,唯獨進BIOS滑鼠就卡住,若進入WIN10畫面滑鼠及鍵盤皆正常,但是經過一陣子,看其他片子或是看YOU TUBE,整個畫面停住,完全動不了,此時只有重開機才能解決,主機板CPU溫度約43度c,但是SSD溫度高達58度c,請問什麼原因?如何處理?謝謝

网友A:
先換一顆滑鼠看看情形是不是依樣
滑鼠是USB還是PS2介面
BIOS版本也很舊更新看看

网友:
滑鼠是接在哪一個位置?
  • PS2
  • USB2(黑色)
  • USB3(藍色)

网友:
如依#3的圖示
鍵盤 滑鼠 如是USB的 應接在12的位置
如接在8 那是USB3.0 應該進BIOS不會動

网友:
我突然想到,之前一台775的舊電腦,也是會看youtube到一半就整台電腦卡死
是說那台80%用途就是看youtube影片.
故障原因嘛,是那台電腦的硬碟要掛點了
WD 640GB的藍標硬碟.

我個人猜測是,windows暫存一用到特定磁碟區塊,硬碟就沒回應
所以系統一直在等待回應,就類似當機了.
重開又會好一陣子,但是讀寫到特定區塊又卡死

可能,您要注意一下您電腦的硬碟年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一顆滑鼠看看情形是不是依樣
滑鼠是USB還是PS2介面
BIOS版本也很舊更新看看 ...

大大,試了更新BIOS版本居然好了滑鼠可動,但是看影片會當機還是測試中!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試了更新BIOS版本居然好了滑鼠可動,但是看影片會當機還是測試中!感謝 ...

Windows 10 某些版本有 SSD凍結的問題,可以更新到最新版本試試看。
或是google "windows 10 凍結" 看看有沒有和你類似問題的解決方案。

另外,可以用事件檢視器看看 可能發生了什麼問題。
左下角開始(視窗符號)按滑鼠右鍵,選電腦管理,點選 [事件檢視器]。
查看錯誤的狀況,找出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