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H61M-E22/W8 無觸發"求圖-求點位"

楼主(2019-07-08):
H61M-E22/W8 無觸發"求圖-求點位" MS-7788-3.0
3VSB沒了..

H61M-E22/W8

H61M-E22/W8

网友:
先刷BIOS後查IO試試!!

网友:
MS-7788 r30-已解鎖.pdf (730.12 KB, 下載次數: 71)

楼主:
1.0的點位好像跟3.0的不一樣,東西有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1.0的點位好像跟3.0的不一樣,東西有改

沒有3.0的加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1.0的點位好像跟3.0的不一樣,東西有改

3VSB 由UP0104S   5VSB轉換的

楼主:
前面沒改我知道,後面的電路有一些小改
有空在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沒改我知道,後面的電路有一些小改
有空在測

這台無3VSB 不是U40 故障 就是旁邊一顆濾波電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無3VSB 不是U40 故障 就是旁邊一顆濾波電容故障

現在有電了...要來找橋跟sio條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