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迪爵 125 排氣管冒白煙請教 (排氣檢驗不通過)

楼主(2019-07-09):
引言:這是一台多災多難的機車~ 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問題發生~   真的讓我學了很多東西 ~

最近把這台三陽 老迪爵 125 拿去排氣檢驗不過 ( 正常co 3.5吧, 這台測到 7.5左右, ps: 有先跑外面熱車30分鐘)
目前的狀況是  =>
1.  怠速偏高且排氣管會冒白煙  (用力催油門較明顯)
2.  換下來的機油只有約500cc  ,機油尺中間的位置尚未到下限,   齒輪油幾乎快沒有了 (漏下來只有幾滴而已)

已處理的動作
1. 更換新的化油器(京濱)+調整怠速的螺絲 =>  狀況依舊怠速偏高且冒白煙
2. cdi 點火器 已換新的
3. 電池是新的磷酸鋰鐵電池 13v 很夠力
4. 火星塞 有交差測試,是正常的,無 黑油漬 也無溼潤
5. 機油、齒輪油換全新的  => 發動依舊冒白煙

懷疑及想請教的問題
1. 請問是不是有少一顆齒輪油的螺絲 (圖三), 但我直接洩齒輪油及加入新的齒輪油 (圖四)
(圖三) 並不會有滴油下來的現象
2.  應該不是排氣管的問題吧 ~   雖然表面有微鏽蝕,但無破損漏氣,排氣管
3.  雖然老車會吃機油,但冒白煙的話,是不是代表要搪肛 或是新的 氣缸 / 活塞墊片....

機車才剛發動就有白煙出來~  實際的白煙 比影片更明顯一點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网友:
四行程吃機油冒白煙就是引擎刮機油的機制出問題..........

刮不乾淨導致機油進了燃燒室冒白煙.(跟二行程一樣冒白煙)

因此,你催油門白煙會更多更明顯......

网友:
四型車機車帽白煙就是機油進入燃燒室的結果+1,您也說了機油換下來只剩500CC,至於要搪缸 或是新的 氣缸 / 活塞墊片,要拆下來看看刮痕是否過深,有問題要盡速處理,哪天半路壞了叫人來急救的費用都不止了。齒輪油過少和引擎沒有關係,可能是洩漏,看看您停車的地方是否有油漬?這也是要處理的問題。

网友:
齒輪油在螺絲的地方漏油,可能是螺絲沒用對.

加個銅或鋁墊片就可以了....(銅跟鋁比鐵軟)

网友:
如果您決定要下引擎了,建議您汽門油封順便換掉,料錢120,工錢好幾千

還有您的空燃比跑掉太多,又換了新化油器,請您檢查阻風門是否動作

网友A:
您這個應該是GY6或M92引擎,如果公里數偏高,建議痛下決心,活塞,活塞環,汽缸,汽門一起換新,這種能見度高的老車零件都很便宜,上面那些再加墊片油封,材料費不用5000,換完就像新的,又可以撐好幾年

网友:
看看 youtube 白同學 DIY 教室 維修.
維修完後, 加一點柴油, 煞車片鋸溝, 火星塞打洞, 臉書社團用對油,愛地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45547685456671/

网友:
上機油 下機油 ? 問題是重要嗎?    重點就是拆缸了~~

另外有開複驗單要注意時間~~

网友B:
1.廠外化油器( 非京濱)
供油過大(燃燒比不對)

2.齒輪油螺絲上方為加油螺絲
  下方(少螺絲旁)為漏油螺絲~

3.噴白煙~須拆引擎~
建議~
汽缸汽門與內鏈一起整修~

4.排氣不過~建議一個月內修復檢驗~
或換新車拿補助~
否則修理~

如需修理再說吧~先把驗車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這個應該是GY6或M92引擎,如果公里數偏高,建議痛下決心,活塞,活塞環,汽缸,汽門一起換新,這種能見度 ...

看起來應該是GY6系列

网友:
空氣濾心清一清或換新
然後混和比螺絲調整將油氣調稀,順時針輕輕鎖到底再逆時針轉開一又四分之三圈(加減四分之一)
吃機油建議換缸比較好,汽缸頭也順便整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廠外化油器( 非京濱)
供油過大(燃燒比不對)

你好,因痞酷網有未成年會員,請撥空更換你的頭像,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因痞酷網有未成年會員,請撥空更換你的頭像,謝謝配合。

改圖?OK

謝謝..

网友:
你好,因痞酷網有未成年會員,請撥空更換你的頭像,謝謝配合。

网友:
疑???昨天就改好了???

网友:
這是昨天的???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