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洗衣機拆卸

楼主(2019-07-09):
請教版上各位前輩們,有關 東元【16kg】晶鑽內槽超音波變頻洗衣機型號(W1699XS)韓國代工,要拆卸下來清洗內筒,碰到二個問題,麻煩版上前輩不吝指教,謝謝!
第一問題如圖1,洗衣機外殼後2個螺絲已拆,前殼左上角洗衣精(粉)處打開(圈起來處)有兩顆螺絲也打開,目前卡在右下角打不開?
第二問題如圖2,洗衣機內筒洗衣盤中間蓋子(圈起來處)如何拿起來?
敬請前輩不吝撥冗告知,謝謝!

補充內容 (2019-7-10 11:04 AM):
洗衣機型號東元【16kg】晶鑽內槽超音波變頻洗衣機型號(W1699XS)

圖1

圖1

圖2

圖2

网友:
您的標題違反板規了喔,要標上廠牌與型號,您的洗衣機好像是大宇代工的,如果拆不下來,先整個面板或是整個塑膠上蓋各處都檢查看看,有時候會有隱藏起來的螺絲,或是有卡榫卡到,謝謝。

楼主:
東元【16kg】晶鑽內槽超音波變頻洗衣機型號(W1699XS拆卸.....

謝謝撥冗告知標題違規以及問題解決,請問已發帖後標題如何更改,另外我還是找不到右邊的螺絲,各位前輩可以幫忙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撥冗告知標題違規以及問題解決,請問已發帖後標題如何更改,另外我還是找不到右邊的螺絲,各位前輩可以幫 ...

機板拿開應該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板拿開應該就看到了

TIGERSUN0517機板在那?方便畫一下嗎?謝謝你撥冗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TIGERSUN0517機板在那?方便畫一下嗎?謝謝你撥冗回覆!

印象中洗衣粉盒螺絲退出後,整塊基板可以往左還是往右推,基板就可以推出來右邊底部還藏有螺絲

网友:
盒子拿出來,面板往左推,中間螺絲很大顆,最好要有電動板手才好拆,我有留這台操作面板和內桶,這台出現E7警示的話可能是馬達霍爾壞了,買不到霍爾所以整台拆了丟回收,只留上面那2樣,電線品質不錯也長拿來改東西用。

楼主:
tigersun0517
nyko
非常感謝兩位前輩撥冗回覆與教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