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體管測試機無法測試

楼主(2019-07-09):
這一台是一起團購的,http://bbs.pigoo.com/thread-48565-1-1.html
前一陣子才正常 ,最近要用 一直無法測試 不管是放電阻、電容或者是電晶體,都顯示為場效晶體 ,網路搜尋 把三個連接頭短路就能進入檢測畫面 ,按照指示把接頭短路還是顯示場效電晶體 。 電壓顯示為 5伏特 供電正常 ,電阻經測量阻值也是對的。 目前無法解決 ,需要重刷韌體嗎?
背後的銘牌
測試中,要等好久40秒到1分鐘左右
測試完成畫面,不管測電阻電容,不接也是這個畫面
機板檢查看不出問題,電阻電壓檢查都正常
再來,我就沒辦法了。

网友A:
1.壇內搜尋'相關訊息.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E6%B8%AC%E8%A9%A6
2.通常為主芯片測試端故障造成.需更換主芯片並燒入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壇內搜尋'相關訊息.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912&highlight=%E6%99%B6%E9%A ...

謝謝,會參考,不過要先找燒錄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