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37HD3 (可開機但是HDMI無影像)

楼主(2019-07-09):
各位前輩晚安~
小弟的電視  三洋 SMT-37HD3 (HDMI無畫面影像)
前天晚上看還可以~關機後再開機就(黑頻)
HDMI就只有(輸入源但是沒有畫面)????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維修方向~

PS:輸入源為 小米機上盒與電腦

謝謝~
手機已拍照~
但是還沒有縮圖~
給小弟一點時間
謝謝..

這是開機的燈號???(故障碼嗎???)

主機銘牌

主機銘牌

HDMI無輸入訊號源時

HDMI無輸入訊號源時

HDMI有輸入訊號源時

HDMI有輸入訊號源時

网友A:
能開機 能看到選單畫面
先用其他的HDMI信號源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開機 能看到選單畫面
先用其他的HDMI信號源測試看看

謝謝前輩~

我只有剩下機上盒了~(兩台小米一台安博)
都試過了~
還有其他建議嗎????

网友:
請使用電子接點清潔劑(油性)
因為您這台電視年紀有點久了~
HDMI的針腳會氧化~
噴一次沒用就多噴幾次~
插一次沒用就多插幾次~
都沒用就是主機板出問題了~
維修方向其實只有換主機板了~
hdmi出問題個人覺得不好弄~

以前的電視HDMI是有另外的晶片可以換~
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8459-1-1.html

网友:
我在2年前,曾經處理一台LG 37吋液晶電視,外部訊號源都正常,開機菜單類似你的狀況。
檢測各電壓也都正常,也無短路現象。
當下研判:是主晶片的數據線錫球錫裂,造成數據(訊號)傳遞中斷。
我的處理方式:準備助焊膏及2支熱風槍(前`後加熱廻焊),廻焊後待常溫,做清潔程序。
裝機測試後,正常服役至今。

网友:
先看一下HDMI的晶片是哪一顆,中件有沒偶何用的元件,先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主版電容在搞鬼。

楼主:
先謝謝幾位前輩的指導與教學~
小弟先傾向(找主機板與加溫植株迴焊方向處理)
且小弟車禍還無法亂跑
拆機圖過一段時間會PO~

PS:小弟接第四台的訊號源會有聲音~

各位前輩 謝謝指點~

楼主:
先說聲抱歉~

過了這幾天~
小弟只有放在牆角~

HDMI插巢兩端用
用線與WD-40噴一噴就插進去
直到今天~
他自己好了~
也謝謝各位前輩指點
謝謝..

自己好~測試中

自己好~測試中

网友:
原來噴wd40不會腐蝕電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