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PER-MUM全方位專業營養機BL-5800調速故障

楼主(2019-07-11):
請問將左邊開關ON,再調整轉速鈕,馬達不會運轉。但是直接按壓右邊瞬轉按鈕,馬達可正常運轉。以前左邊開關壞掉,更換過一次。這次故障檢測開關正常,請教各位先進,應該如何著手檢修。謝謝!

全方位營養機

全方位營養機

規格表

規格表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背面

控制板背面

网友:
VR檢查了嗎?

网友:
B1炸了+1

网友:
B1 上面那個是膠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指導,先查B1型號購新品更換,再報告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