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Windows 10 1809版切換英/中輸入法怎麼停用Shift?

楼主(2019-07-11):
我的Windows 10 目前是用1809版,請注意!我的Windows 10是1809版的!Windows 10 是1809版。

它的輸入法中文/英文切換有兩種,一是按Shift 鍵(左、右的Shift 都可以),及用Ctrl+Space,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怎麼把第一種停用?也就是我不要用按Shift 鍵切換的方式。

最後再說一次,我的Windows 10是1809版,請確定你是用這一版的,最好是自己有試過,網路Google 的我大概都試過不行。

楼主:
謝謝!請問你是怎麼來到這個畫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你是怎麼來到這個畫面?

在右下時間旁的"中"字上按滑鼠右鍵叫出輸入法設定選單
選最上方的內容,跳出的那頁,點選"進階" 應該就是這一頁的內容

网友B:
我的是1803
如果線上更新會變成1903
沒辦法只升到1809
但還是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你是怎麼來到這個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右下時間旁的"中"字上按滑鼠右鍵叫出輸入法設定選單
選最上方的內容,跳出的那頁,點選"進階" 應該就是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1803
如果線上更新會變成1903
沒辦法只升到1809

我目前有兩個輸入法,一個是微軟注音,另一個是行列,微軟注意有選項的按鈕可以設定是否停用Shift。

但是行列沒有選項的按鈕可以設定。

网友C:
老大
行列是沒有選項設定

WIN10
Shift鍵(預設)是可以切換中英文模式二段,以你是英文+中文(注音+行列)
所以不想要行列就直接移除
如想保留行列卻經常用注音,當中文兩種並存預設是以最後KEY IN中文輸入法為優先出現:如使用行列下次就會出現行列。
哪我要換注音,就鍵盤(WIN+空間棒(抓交替))(預設),下次按Shift鍵中英切換會出現注音。

當然也有變數(預設),輸入法可以全部一致或執行不同程式會出現不同輸入法(中文),當然就要自訂義按鍵(人為)切換(大多做外國生意或多人使用才會用到),設定好卻自己搞得錯亂
自定義下面參考
自訂義按鍵啟用停用輸入法

行列自訂義按鍵

只能說以前打開窗戶可以看到世界,現在開一窗戶越來越虛...............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
行列是沒有選項設定

謝謝你的回覆,從以前開始用Windows 各版本都沒有這個問題,Windows 10之後居然為了一個輸入法變的這麼不方便,希望下一版能改掉這個問題。

网友:
米測試了一下目前 Windows 10 1903 (昨天才更新完成的狀態),只有微軟內建的注音輸入法可以取消Shift切換中英文模式,其他像是新酷音與自然輸入法有自己設定界面可以調整,所以如果wish老大要改善這個問題,可能要請行列輸入法加入這個功能,或是改用其他輸入法了,謝謝。

A. 新酷音設定
B. Windows 10 版本
C. 自然輸入法設定
D. 內建的輸入法管理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有兩個輸入法,一個是微軟注音,另一個是行列,微軟注意有選項的按鈕可以設定是否停用Shift。

大大
我找到一個解法
另外裝行列輸入法
不要用windows內建的

就出現可以改shift的選項,但還是不能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回覆,從以前開始用Windows 各版本都沒有這個問題,Windows 10之後居然為了一個輸入法變的這麼不 ...

個人覺得不可能改的,TSF架構綁死掉一大堆舊式輸入法,很多人為了用新倉頡新注音或舊式微軟注音而怨聲載道,但M$為了APP模式下也可以用同一套輸入法早就鐵了心回不去了。

网友D(2019-08-16):
wish 您好, 如果你只有一般使用, 我建議您重灌成 windows 10 19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 您好, 如果你只有一般使用, 我建議您重灌成 windows 10 1903

我有重灌1903,但是它也同樣有這個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重灌1903,但是它也同樣有這個問題。

正體中文輸入法一直是windows 10 的問題, 這不禁令人懷疑是不是有政治手段要消滅正體中文輸入法, 強迫我們改用, 連我玩電玩的時候, 都出現不支援繁體中文輸入法, 但卻支援大陸的輸入法

但因為你用行列輸入法, 就比較無解了

新酷音輸入法 (注音)
https://walker-a.com/archives/4256
https://goo.gl/7NO4pL

行列30

https://blog.xuite.net/o1o1o1o1o/blog/429400377-%E8%A1%8C%E5%88%9730%E8%BC%B8%E5%85%A5%E6%B3%95+-+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