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 KEM-WD01 充電式捕蚊拍改裝實例 Part I

楼主(2019-07-11):
搞什麼!連一支捕蚊拍都要分Part I、Part II........,真的是遇到難以決定的問題了,而且想去休息了,所以先做一半,明天再來完成。
這支捕蚊拍是烏骨雞學姐從我們家樓下撿來的,她覺得還漂亮,就拿回家試試,結果充電充了幾個小時也沒有用,就丟給我"處理"。

唉!聽到烏骨雞學姐說完,我就知道一定是裡面的電池壞了,想第一步當然是拆開。

就是這個電池故障。

就算我去買了一個電池來換,一樣用不久就又會壞,所以一勞永逸的方法是改鋰電池,鋰電池需要充電,所以先找出一片以前留下的充電保護板。

那這片小板子要裝在那裡,看來看去只原本那個伸縮插頭的地方合適,於是開始拿美工刀改孔。

下方左邊是超黏的雙面膠,貼合好就下方這樣子,後面還利用原先的塑膠當成擋片擋著,保證堅固。

改裝好就是下圖的樣子,以後就用Micro USB 充電就對了。

那為什麼不一鼓做氣就把鋰電池裝上就好了?因為我遇到難以決定的選擇了,下圖是兩個電池的高度比較。

很尷尬!18650 鋰電池比兩個螺絲柱還大,如果一定要用18650,就一定要弄斷一支螺絲柱。

所以先停下來想一想好了,明天再看看有沒有其它辦法。

网友A:
扁平的鋰聚電池也可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扁平的鋰聚電池也可行吧!

哈哈!就是手上沒有適合大小的Polymer 啊!
明天再跟烏骨雞學姐問看看她有沒有瘦長形的Polymer。

网友B:
斜放在兩個螺絲柱間~~把原本的電池固定框弄掉
不知道這樣裝得下去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斜放在兩個螺絲柱間~~把原本的電池固定框弄掉
不知道這樣裝得下去嗎?

那龜毛老頭不會把電池斜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放在兩個螺絲柱間~~把原本的電池固定框弄掉
不知道這樣裝得下去嗎?

我不知道斜放行不行,不過我會先找Polymer,真的不行再想其它方法。

网友D:
14500 的大小,放得下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500 的大小,放得下去嗎?

可以啊!不過我會利用手邊有的電池利用,不考慮另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龜毛老頭不會把電池斜放的

這次你猜錯了!如果斜放可以放的下,那我只要把電池固定好,一樣可以用啊!

网友E:
老大,可以用18650電池座,掛在支架上,方便拔取充電,也不用裝保護版,我都這樣改,給你叁考。

网友F:
太執著了說,以前是電池不好找,現在比較容易買到,站長的時間寶貴啊!別花太多時間了…呵呵

楼主:
其實在做超級電容業務的朋友,多年下來也給我許多大大小小的超級電容,要找大小能放在這支捕蚊拍裡面的很容易,只可惜超級電容先天有自放電的問題,不然用超級電容來代替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可以用18650電池座,掛在支架上,方便拔取充電,也不用裝保護版,我都這樣改,給你叁考。 ...

這也是一個方法,不過改這樣的確不好美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執著了說,以前是電池不好找,現在比較容易買到,站長的時間寶貴啊!別花太多時間了…呵呵 ...

哈!我的龜毛是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等下中華民國蚊子媽媽產業總工會就會來抗議了.....抗議你藐視蚊權...抄家滅族...違反大規模

傷殺性武器管制...

网友G:
兩個螺絲柱各削一點應該就放的下.而且螺絲還能鎖

网友:
衣服脫掉,就擠進去了。

网友H:
哪個原機上應該是小型的鉛酸電池,之前家裡也有隻電量變很低,後來拆下來,發現
居然有密封的地方,裡面有兩個孔,各加一滴水,充電後就恢復正常了,用到現
在還沒有啥異狀。給大家參考參考。

网友:
米也覺得14500可以直接放入,不過14500的C/P值不高,除非必要不建議購買,用方形鋰聚電池可能就是唯一的選擇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個原機上應該是小型的鉛酸電池,之前家裡也有隻電量變很低,後來拆下來,發現
居然有密封的地方,裡面有 ...

回 comelon 大 ...

米覺得這個處理方式很特別,下次如果有遇到,再來測試看看您提供的方法,感謝。

网友:
把 18650 裁短一點不就好了~

爆了不干我的事哦~

快溜 ~

网友:
電動牙刷好像都是用14500的樣子,回收場不知找不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兩個螺絲柱各削一點應該就放的下.而且螺絲還能鎖

兩支柱子各削一點就算放的下,不用多久就斷了,真的不行就斷1支還比較耐用。

网友:
可考慮用 16340電池

网友I:
弄斷一根, 改用長螺絲+螺帽+華司 另外鑽孔固定 結案.

网友J:
照片看來只差了一點點, 用熱風槍烤一烤,拉長 可不可行?

网友K:
18500如何? (雖然比較難找)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兩支柱子各削一點就算放的下,不用多久就斷了,真的不行就斷1支還比較耐用。 ...

兩支柱子內還有鎖螺絲的,不會那麼容易斷,再說還有熱融膠固定,除非學姐用來 K 您,不然很難壞的。

网友M:
時間就是金錢,花個30買14500或用3C小視聽影音產品的鋰電池放入就結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弄斷一根, 改用長螺絲+螺帽+華司 另外鑽孔固定 結案.

用這個方法太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照片看來只差了一點點, 用熱風槍烤一烤,拉長 可不可行?

用熱風槍烤一烤接長......?
請問要拉長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K:
18500如何? (雖然比較難找)

我知道有比較小的鋰電池,只是我想用我現有的東西修好,不想再另外花錢買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兩支柱子內還有鎖螺絲的,不會那麼容易斷,再說還有熱融膠固定,除非學姐用來 K 您,不然很難壞的。 ...

以我家的經驗,捕蚊拍會壞掉都是不小心掉到地上解體壞掉,一旦摔破摔斷不管用什麼膠都無法恢復原本強度,烏骨雞學姐的方法就是變身膠帶姐,大家看看我家這支捕蚊拍就知道。

為什麼不換支新的?這支捕蚊捕連蟑螂都能電,實在很夠力~~~,加上我含慢賺錢,所以就繼續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時間就是金錢,花個30買14500或用3C小視聽影音產品的鋰電池放入就結案了!

有時候修理的經過是一種樂趣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有比較小的鋰電池,只是我想用我現有的東西修好,不想再另外花錢買電池。

我手上有不少18500,但討厭的是市面上的電池座幾乎都針對18650設計,想改短但怕強度會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手上有不少18500,但討厭的是市面上的電池座幾乎都針對18650設計,想改短但怕強度會變差。 ...

請問市售的商品中,18500是什麼商品用的最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請問市售的商品中,18500是什麼商品用的最多?

我手上看得到18500的來源有兩種:

1.早期IBM ThinkPAD X20/X30等電池芯.
2.Canon DSLR (如BP-511/BP-512)的電池芯.

搜刮18500原來是為了要換數位相機電池,但後來發現是充電器作怪後就移作他用(曾想過改裝Data Scope的鎳鎘,或網路測線器的外接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手上看得到18500的來源有兩種:

1.早期IBM ThinkPAD X20/X30等電池芯.

謝謝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我家的經驗,捕蚊拍會壞掉都是不小心掉到地上解體壞掉,一旦摔破摔斷不管用什麼膠都無法恢復原本強度, ...

這支我改18650電蟑螂超爽的~  有次不小心被我兒子誤觸電到.....不輸給被110電到!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熱風槍烤一烤接長......?
請問要拉長什麼?

我的意思是,把把手整圈烤熱拉長,就像拉塑膠水管一樣

補充內容 (2019-7-15 11:45 A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Dk6h9aO5w
在下是想,如果像這個影片一樣烤一烤,是不是就能整支拉長一些.

网友N:
~~~Hmmmmm,又可以“啪、啪、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是,把把手整圈烤熱拉長,就像拉塑膠水管一樣

哈哈!有機會要請IKURA 親自示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Hmmmmm,又可以“啪、啪、啪……”了!

我怎麼聽到弦外之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大,可以用18650電池座,掛在支架上,方便拔取充電,也不用裝保護版,我都這樣改,給你叁考。 ...

我也是改鋰電池座,只是我夾在握把裡,裝續電力少的18650,也是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