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785GM-E65維修

楼主(2019-07-11):
這是高雄的會員贈送主機板與顯卡.無以回報-那就把東西修好吧

主角

型號

跑碼D0 D0是個恐怖的代碼.有多恐怖 要嘛POST程式搜尋不著 要嘛故障範圍眾說紛紜 有CPU故障的.有CPU
座脫焊的. 有南北橋壞.IO壞.BIOS問題....各位看看.這如何修啊.還不恐怖

但...至少這個問題點就在於CPURST#之後.正要開始跑碼之際.卻因為不明原因而打住
以這類AMD主機板的經驗.大多是北橋BGA 球脫.那....一開始是怎麼知道的呢.就是..先把北橋BGA看看.
結果真的開機了.再碰上就BGA. 還碰上就繼續BGA(此處省略1千字)

既然碰上了.就BGA吧

順便把顯卡也補焊(自己要測試用而已.就簡單處理)

北橋BGA後.上電--開始跑碼

畫面出現

完修

网友A:
樓主的技藝精湛啊!值得拍手叫好…

网友:
總之BGA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技藝精湛啊!值得拍手叫好…

謝謝你的鼓勵喔

楼主:
沒錯  抓過來就是BG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錯  抓過來就是BGA

技術是無可比擬
BGA也是要功力的
小弟就不行了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術是無可比擬
BGA也是要功力的
小弟就不行了

謝謝海馬兄.只要有興趣.天下無難事.互勉之

网友C:
要BGA也要有熱風槍跟返修台,我只有吹頭髮的吹風機和烤魚的烤箱可以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BGA也要有熱風槍跟返修台,我只有吹頭髮的吹風機和烤魚的烤箱可以不?

只要能控制火力,風速就可以啊!

网友D:
技術一流,佩服,這也要有好眼力才行。

网友E:
樓主技術高竿,我手邊的壞掉顯卡送你好了,免運費。
需要的話私訊給我。

网友F:
請問你是有換北橋嗎?還是北橋重植球?再裝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BGA也要有熱風槍跟返修台,我只有吹頭髮的吹風機和烤魚的烤箱可以不?

康大說出重點了  烤箱要能控制溫度  吹風機要裝馬達調速器  這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控制火力,風速就可以啊!

康大直接說出重點喔  只要能控制火力,風速 bga就不難了. 也不一定要買什麼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術一流,佩服,這也要有好眼力才行。

0.2mm以下的BGA製程.我就想放棄了.真的太小.除非要買電子顯微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你是有換北橋嗎?還是北橋重植球?再裝回去

我是看狀況.有些重植.有些故障狀況.會選擇換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技術高竿,我手邊的壞掉顯卡送你好了,免運費。
需要的話私訊給我。 ...

太棒了.謝謝你喔.已私訊

网友G:
請問班長,這片板子安裝OS完,會不會發生使用一段時間後網路卡忽然消失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班長,這片板子安裝OS完,會不會發生使用一段時間後網路卡忽然消失的狀況? ...

目前網路是正常的.如果使用一段時間後網路卡忽然消失的狀況 可以先檢查3V 還有我的絕技.用手指去摸網路晶片....你懂的.呵呵

网友H:
班長功力深經驗厚
奈何一般廣大用戶使用的主機板價格都不高
維修能收的費用實在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班長功力深經驗厚
奈何一般廣大用戶使用的主機板價格都不高
維修能收的費用實在有限

蔡大說到重點了.所以現在我也比較少發主機板的維修文. 不過主機板越便宜.對大家越好  最後都不用修  過保就直接更換  多好

网友:
有沒有代客bga

网友I:
引用 楼主:
蔡大說到重點了.所以現在我也比較少發主機板的維修文. 不過主機板越便宜.對大家越好  最後都不用修  過保 ...

有換CPU插槽嗎?......LGA1150

楼主:
代客BGA 請到徵求區問問.也許有會員有接BGA喔.我目前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換CPU插槽嗎?......LGA1150

大大.要換CPU插槽.不如換一片板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要換CPU插槽.不如換一片板子了

靠......這麼誇張阿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大.要換CPU插槽.不如換一片板子了

恭喜C大完修,對岸流行一句話,(三板斧幹橋),CPU,南橋,顯卡晶片BGA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C大完修,對岸流行一句話,(三板斧幹橋),CPU,南橋,顯卡晶片BGA就對了

也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這種球型陣列製程.倒促進不少維修的經濟成長.哈哈

网友:
需要換散熱片嗎

楼主:
不需要.但是如果想增加個風扇.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