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電路防護形式請教

楼主(2019-07-12):
請教各位大大
想要請教如下電路

若我想要在電源端加上保護
防止正負電源接錯時
可以達到保護

不知道可以怎麼做呢

請大大門指導

感謝

网友A:
方法1 ,  負載內 串二極體記號對著 負載內部
方法2 , 橋式整流器正負 對接 負載正負 ;  橋式整流AC~兩端 可以任意接 DC電源正負
方法3 , 限定方向配對的插頭插座

网友:
請參考此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PMOS
這是幾乎無壓降的電源極性保護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 ,  負載內 串二極體記號對著 負載內部
方法2 , 橋式整流器正負 對接 負載正負 ;  橋式整流AC~兩端 可 ...

大大所說的是否如圖~
請問一下二極體規格 我要選擇多大的呢?
零件規格是甚麼呢?

另外我也擔心回如同三樓大大所講的問題點
會有電壓吃在上面,而會有燒毀問題。需要再加裝散熱嗎?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
若我的話選耐壓2倍以上,電感性負載(馬達之類)選耐壓3倍以上,連續工作電流選2倍負載電流以上,應該夠了!若在意二極體順向電壓造成壓降或損耗可選鍺類二極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所說的是否如圖~

請問一下二極體規格 我要選擇多大的呢?

我是因為 看你的問題, 覺得你的程度應該用最簡化不易接錯解法給你

三樓的 程度較進階  怕你不會用 而接錯

你不是寫負載 1A 嗎 ?  就不是大電流 , 如果用一個 1N5400 3A  基本上就是無敵鐵金剛了  不須散熱片

如果用橋式整流  建議直接買一個2A以上橋式整流子  就能簡化較不易接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因為 看你的問題, 覺得你的程度應該用最簡化不易接錯解法給你

三樓的 程度較進階  怕你不會用 而接 ...

感謝大大指導
我真的只懂皮毛而已^^"

所以我可以使用1N5400 3A的二極體
用 " 方法1(直接串接) "  或 " 方法2(橋式)" 都可以嗎?

兩個的方法,差異性是不是如下:
方法1,電源錯接。那負載端就不會有電源。負載端的電路就不會工作。
方法2,電源錯接。橋式都會整流,所以負載端都會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
我真的只懂皮毛而已^^"

對, 建議方法1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