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200CA 小筆電,無法開機,求bios[已解決]

楼主(2019-07-12):
各位前輩好

    小弟手上有一台小筆電出現了下面問題

    1.按下開機鍵,電源燈亮亮了一下下就暗了
    2.按了好多次的開機鍵,有一次可以開機到桌面,使用都很正常不過關機又出現第一問題了

  小弟是想要刷BIOS可是官方那的bios,6M6M多,BIOS IC 是8M的,不知有沒有前輩有這一個的bios

    另外一問,nb的3V和5V的地方是在那裡,要如何看,因為不知如何量起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主板板號

主板板號

主板板號

主板型號

主板型號

网友:
BIOS
點位圖
CR2032 電池上面
+3V PL8100   +5V PL8101

网友A:
我沒有電路圖,只能附上筆電維修順序給你當參考,可以先目視主機板有無明顯的異常,再量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很多次開機,僅能成功開機一次,說明某個電壓沒出來,各大電感量一下電壓,在請板上大大們幫你大概判別一下

1.71 KB, 下載次數: 48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用魚大的BIOS就可以正常開機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電路圖,只能附上筆電維修順序給你當參考,可以先目視主機板有無明顯的異常,再量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 ...

感謝westkimi , 剛好就是要這個檢修順序,家裡有三台筆電不開的,可以來動手修看看了,非常的感謝謝

楼主:
獅大:

    在請教一下網卡的MAC請問要去那裡改,我有找1000的位置改上去,不過還是00-11-22-33-44-55
也有用刷bios的程式下去找,找不到這個數值(有線網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大:

    在請教一下網卡的MAC請問要去那裡改,我有找1000的位置改上去,不過還是00-11-22-33-44-55

http://bbs.pigoo.com/thread-55773-1-1.html
這個連結2樓BT有用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55773-1-1.html
這個連結2樓BT有用過嗎

報告獅大大

    沒有用過,最後我是用圖下的方式改的,有在換其他系統的HD,網卡的MAC還是可以留著

改mac

改mac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獅大大

    沒有用過,最後我是用圖下的方式改的,有在換其他系統的HD,網卡的MAC還是可以留著

這樣改換硬碟或重灌都要再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