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 KEM-WD01 充電式捕蚊拍改裝實例 Part II

楼主(2019-07-12):
今天問了烏骨雞學姐有沒有瘦長形的鋰電池,她想了一想,拿出了這個下方連結10樓的筆電電池,說這個行不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9967-1-1.html

比對了電池大小及空間後,覺得斜放是有機會放的下,所以就動手改了。

剪掉底部一邊的塑料。

再剪掉上蓋另一邊的塑料。

接上保護板的照片及整理線路。

充電試看看了。

尾部的充電指示LED 亮起,表示已開始充電。

蓋上電池蓋看看,果然平整了。

測試LED 無故障。

用起子測試一下,火花還不小,不過照片拍不到火花最大的瞬間。

為了這支捕蚊拍花了不少時間,真要算成本是不划算的,不過就想說替地球少一件電子垃圾吧!

网友:
拍火花最大的瞬間,或說是一閃即逝的情況,
可以用手機錄影,再慢慢搜尋/暫停/截圖。
只是這樣作業較繁瑣。

网友A:
對豬哥公會 的龜毛老頭
找碴是一定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對豬哥公會 的龜毛老頭
找碴是一定要的

天啊! 竟然是如此的醜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啊! 竟然是如此的醜陋。

說醜陋就算了竟然還是如此醜陋
完蛋了!!S大這回加油添醋可能會害我進禁閉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醜陋就算了竟然還是如此醜陋
完蛋了!!S大這回加油添醋可能會害我進禁閉室  ...

不會~~~~龜毛老頭會下令要你用上好的檜木、櫸木替電蚊拍特製一副高級把手....

包上去之後質感倍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豬哥公會 的龜毛老頭
找碴是一定要的

我就用斜口鉗跟美工刀,再加上眼力不行,就只能這樣了。
其實我有刻磨機,不過我不知道塑膠要用什麼磨針,不然就可以買來修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醜陋就算了竟然還是如此醜陋
完蛋了!!S大這回加油添醋可能會害我進禁閉室  ...

我習慣了~~~

网友C:
找個廢的USB頭,燒熱壓出孔來賊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個廢的USB頭,燒熱壓出孔來賊漂亮

改天有機會你示範一下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個廢的USB頭,燒熱壓出孔來賊漂亮

跟古代刑囚犯人用的招式相同原理
鐵器用木炭火燒紅後再燙犯人的身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古代刑囚犯人用的招式相同原理
鐵器用木炭火燒紅後再燙犯人的身體⋯  ...

21世紀學姊都用熱風槍吹吹....就有同等效果.....

网友F:
學到一招了可用 MicroUSB充電,我現在是把它改成18650鋰電池,但是充電都得另外拉線出來用充電器充電很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E:
21世紀學姊都用熱風槍吹吹....就有同等效果.....

我是覺得學姊用  仙女棒煙火  比較 刺激 浪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學到一招了可用 MicroUSB充電,我現在是把它改成18650鋰電池,但是充電都得另外拉線出來用充電器充電很麻煩 ...

這支捕蚊拍是烏骨雞學姐的姐姐拿來的

它有兩個故障,一是充滿電按沒幾下就沒電了,二是拍面會有火花。

第一個問題跟電池有關,第二個問題是拍面外網的焊點掉了,不過焊點是在拍子的外框裡面,而外框是黏固定的,要焊就得破壞,所以我直接焊在外網不明顯處。

這支捕蚊拍的設計是可以把手把轉下來當手電筒。

要充電時把手也要轉下來,大家看下圖,中央5.5mm/2.1mm 插座的兩旁就是原本要充電時插市電的插頭,不過被我拆掉了,因為我要保留它的5.5mm/2.1mm 插座功能。

因為這支捕蚊拍內部很寬敞,當初我也是換18650解決,不過那時候我手上沒有電池保護板,所以我有給烏骨雞學姐一條“專用充電器”,那是一個4.2V的阿達不達,它的DC 輸出頭是5.5mm/2.1mm的公頭,也就是烏骨雞學姐要充電時,就用專用的阿達不達充電即可。

這是另一種充電的改法,提供你參考。

4.2V 的阿達不達大陸很多,我多年前跟惠民買18650 爆亮手電筒時就有附,因為手電筒也沒有裝電池保護板,所以都是設計4.2V,當然DC 頭不同就要改一下了。

网友G:
  一些闲置下来的锂电的确扔了可惜,放着又占地方。能废物利用太好了!
  可以用它在比较耗电的小玩意儿上,比如液晶报时电子钟(我的一个就是)、电子体重称(我的一个就是)……

网友:
其實用手工修孔或是開孔,都很容易弄的孔太大,所以能用就好,能用就好,不然用矽力膠把孔補滿就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些闲置下来的锂电的确扔了可惜,放着又占地方。能废物利用太好了!
  可以用它在比较耗电的小玩意 ...

電子垃圾實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