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迪爵125機車無法電發

楼主(2019-07-12):
踩踏是OK   電發則時好時壞
煞車開關測量也正常 煞車燈有亮
電瓶也換不久(正常),

察看是右啟動開關接點磨耗,2邊原凸點
本想換新(民國83年至今...)外面又下雨懶出門
後來轉180度用一字起子刮一刮繼續使用
順便清潔喇叭/方向燈/大燈開關....
完修~~

啟動開關

啟動開關

即此處

即此處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謝謝指教,還是有點小出錯,,,

网友B:
啟動開關方面~
建議換新~
否則裡面小彈簧要拉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啟動開關方面~
建議換新~
否則裡面小彈簧要拉長~

有的,謝謝,確實有拉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謝謝,確實有拉一下

回 賴賴 大 ...

那個彈簧拉長後效果不會很好,建議直接更換新啟動開關,或是可以更換這條小彈簧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賴賴 大 ...

那個彈簧拉長後效果不會很好,建議直接更換新啟動開關,或是可以更換這條小彈簧試試看, ...

其實用了20幾年真的是該換了,都家人騎短途代步,那台也吃機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