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55E 影像會跳動

楼主(2019-07-12):
請教各位大大;JVC 55E 影像會跳動,會是哪裡的問題,請給個方向..謝謝

网友A:
把二次側的4顆電容換掉,運氣好的話就完修了 !

网友B:
換電容運氣好會好 那運氣壞哪 別瞎猜啦 是面板問題 可以用偷吃步方式處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換電容運氣好會好 那運氣壞哪 別瞎猜啦 是面板問題 可以用偷吃步方式處理 ...

運氣好的話沒事 運氣不好電容正負接錯等放鞭炮

网友D:
先試著斷某邊邏輯板上的軟排看看
判斷是哪邊會造成影像抖動
之後參考版上的修復 SONY影像抖動 疊影的方法來試試 看能不能救起來
個人以用這個方法救過55吋LG的液晶還有JVC 50E都是這個通病 還有眾多台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二次側的4顆電容換掉,運氣好的話就完修了 !

lijm大;謝謝,我會注意看看,不過我覺得可能是面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電容運氣好會好 那運氣壞哪 別瞎猜啦 是面板問題 可以用偷吃步方式處理 ...

l快樂人大;謝謝,今天來試試

网友E:
面板問題 遮蔽法有機會救回試過JVC 50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運氣好的話沒事 運氣不好電容正負接錯等放鞭炮

sa2086人大;謝謝,今天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試著斷某邊邏輯板上的軟排看看
判斷是哪邊會造成影像抖動
之後參考版上的修復 SONY影像抖動 疊影的方法來 ...

hbin5616大;謝謝,SONY影像抖動有修理過是面板的問題,今天來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hbin5616大;謝謝,SONY影像抖動有修理過是面板的問題,今天來試試

好得 那你測試後 記得來回報一下狀況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得 那你測試後 記得來回報一下狀況喔~~

hbin5616 大;謝謝..已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問題 遮蔽法有機會救回試過JVC 50T

jason5553大;謝謝..已完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jason5553大;謝謝..已完修

恭喜版大完修 以後遇到這種故障現象都可以用這個方法試試看
以我目前修過的機器來說 三星屏 壓雙影不一定完全好 還會有瑕疵
LG屏壓好 看不太出來 幾乎很完美 只有少數幾台不太OK
還有友達屏 也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故障現象好像是面板CLK訊號異常才導致這個問題 也有小吋別的面板也會發生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版大完修 以後遇到這種故障現象都可以用這個方法試試看
以我目前修過的機器來說 三星屏 壓雙影不一定 ...

了解

网友:
恭喜板主修復 厲害n_116|

楼主:
靠大家幫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恭喜版大完修 以後遇到這種故障現象都可以用這個方法試試看
以我目前修過的機器來說 三星屏 壓雙影不一定 ...

是CKV(B)訊號異常導致這個問題。

网友G:
我也試過遮蔽法,瑞軒的V50E(遮9-13腳)沒什麼用,很好奇,正一大你這台是遮哪幾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試過遮蔽法,瑞軒的V50E(遮9-13腳)沒什麼用,很好奇,正一大你這台是遮哪幾腳呢? ...

12F 2圖右邊1_9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問題 遮蔽法有機會救回試過JVC 50T

tsaymingshiann大;謝謝..已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CKV(B)訊號異常導致這個問題。

恩恩 了解
不過好像 發生韓系面板上的機率好像都挺高的

网友:
遮蔽法可以救影像跳動..長知識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