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A55DR 不過電

楼主(2019-07-12):
型號:ASUS A55DR
板號:K55DE Rev. 2.0
故障狀況:不過電

前言:
賣家描述不過電,我拿到板子後先目測,翻來翻去後發現...

再仔細一看

處理:
不確定是不是這顆 MLCC,於先打阻值呈現短路,上可調電源跳保護,電流跑 4A ,

約二、三秒馬上拔掉,摸了一下那顆 C8251 (10UF_25V) 電容,溫熱!C8251 為 AC_BAT_SYS 線路,這線路上同規格電容有10幾顆...

其他地方都沒有溫度,拆下後 短路消失。上電後亮機

小結:
這台滿冷門的,同代搭 INTEL的是 A55V,這片 A55D 是 AMD處理器 A10-4600M,我只有買CPU+板子+散熱器

A10-4600M 製程為32nm,I5-3210M、i5-4200U 製程 22nm

點位 1.0 版本有零件資訊,2.0 沒有,兩個版本些許電路、零件不一樣

277.24 KB, 下載次數: 14

點位

网友:
恭喜楊大完修,修主機板第一步,先目視有無明顯燒毀掉件的用意在此,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