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5V 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9-07-13):
請教各位大大~~手上的ASUS K45V 按開關鍵都沒反應我應該從那裡開始檢測呢

网友A:
這帖有線路圖
LA-8224P 45頁
先測量19V 3V(PL303) 5V(PL305) 正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帖有線路圖
LA-8224P 45頁
先測量19V 3V(PL303) 5V(PL305) 正不正常

獅子魚大忘了附件?我之前發的有附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7554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獅子魚大忘了附件?我之前發的有附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75541-1-1.html

我連結沒貼上 感謝幫連結

楼主:
獅子魚大大~~~PL303和PL305 都有6V~~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PL303和PL305 都有6V~~

你弄錯檔位DCV用到20V
插入電源 不要按開關 再去測量那兩個點

楼主:
報告獅子魚大大~~這樣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獅子魚大大~~這樣對吧

對 電源插頭進來 有電嗎
紅框

楼主:
紅框處插電後有19.5V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框處插電後有19.5V

PQ101 8腳MOS管 電壓
黃色框框
在測量的時候CR2032電池最好是裝上

楼主:
獅子魚大大~~PQ101 第8腳測量有19.5V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PQ101 第8腳測量有19.5V

PD101 三隻腳電壓 橙色框框

裝上CR2032電池 在測量3V(PL303) 5V(PL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