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nasonic CW-G32S2 機板短路

楼主(2019-07-13):
請教各位師傅先進大大們……小弟有事相求,如題,原機板燒壞,更換新機板後,插上電源機板保險絲馬上燒毀……怎麼會這樣?是哪邊有問題……求助!感激不盡!

補充內容 (2019-7-15 05:16 PM):
窗型冷氣機

网友A:
保險絲燒了就後面負載有問題啊

這是什麼產品?
有相關的照片嗎?
這篇文章不符合版規的部份請盡快修正喔,不然要進回收桶了,屆時再重新發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燒了就後面負載有問題啊

這是什麼產品?

回大大,不好意思是冷氣機!謝謝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大大,不好意思是冷氣機!謝謝你

保險絲燒毀應該是基板接的負載或感測線路有問題(短路)造成...感覺CN201、CN-202還在電源高壓區和橋整前...問題可能在這邊吧
檢測插在基板上的負載或感測接頭(量測負載或感測有無短路)
懶得量測的話就換新保險絲後一個一個插插頭並上電測試....插到哪個燒保險絲就那個迴路有問題

楼主:
1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燒毀應該是基板接的負載或感測線路有問題(短路)造成...感覺CN201、CN-202還在電源高壓區和橋整前.. ...

感謝大大相助,我再試試看。如果還有問題,我再陸續反應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相助,我再試試看。如果還有問題,我再陸續反應求助。

變壓器短路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熱心相助,小弟會依據測試看看

楼主:
謝謝大大熱心相助,我試試試看。

网友C:
CN-FM1 / CN-FM2 報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FM1 / CN-FM2 報修吧!

回大大這兩個室內外接頭沒插測試時,當電源送電時,保險絲立即燒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大大這兩個室內外接頭沒插測試時,當電源送電時,保險絲立即燒毀

應該是如7樓大大說的變壓器有問題
圖中是保險絲的迴路....將CN-202和CN-203插頭拔掉在上電....保險絲在燒掉就確定是變壓器的問題了
沒燒的話就繼續往下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如7樓大大說的變壓器有問題
圖中是保險絲的迴路....將CN-202和CN-203插頭拔掉在上電....保險絲在燒 ...

回大大我將cn-201和cn-202插頭拔掉,但cn-203有接,室內外風扇接頭也沒接(CN-FM1和CN-FM2),將電源接上保險絲也馬上燒毀,請問這樣是變壓器要更換嗎?這種變壓器電子才料行有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我將cn-202和cn-203插頭拔掉,但cn-203有接,室內外風扇接頭也沒接(CN-FM1和CN-FM2),將電源接上保 ...

要CN-202和CN-203不接測試是因為變壓器二次側的兩個迴路沒接時還燒保險絲表示變壓器掛了
CN-203有接還燒保險絲則有可能這往下迴路有問題或變壓器有問題
如果兩個都沒接而保險絲沒燒表示變壓器是好的(量一下輸出電壓是否正常)....是CN-203以下的迴路造成短路燒毀的

保險絲一直燒也可做個維修時防燒裝置..可參考下面連結的痞酷會員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429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如7樓大大說的變壓器有問題
圖中是保險絲的迴路....將CN-202和CN-203插頭拔掉在上電....保險絲在燒 ...

回大大,是CN202和CN203不插,還是CN201和CN202,我有點搞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是CN202和CN203不插,還是CN201和CN202,我有點搞混了?

電源經過保險絲到變壓器的一次側而CN202和CN203不插時變壓器一次側加壓二次側空載(沒接)
可用三用電表電壓檔量測藍-藍兩條線的電壓和紅-紅兩條線的電壓是否正常
如果保險絲還燒表示變壓器有問題.沒燒則是CN-203的迴路有問題造成保險絲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經過保險絲到變壓器的一次側而CN202和CN203不插時變壓器一次側加壓二次側空載(沒接)
可用三用電表電 ...

感謝大大熱心又耐心的指導,謝謝,我剛又進行了測試CN-201(灰色)接上,CN-202和CN-203不插,結果保險絲還是燒毀,看來是變壓器壞了,請問這種電子材料行有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又耐心的指導,謝謝,我剛又進行了測試CN-201(灰色)接上,CN-202和CN-203不插,結果保險絲 ...

CN-201(灰色)拔掉不接。
用歐姆檔量 電源插頭 阻抗 ,
看是否有 pcb板上 其他元件 ZNR1   ZNR2 短路。
右上角 ZNR2  燒斷的保險絲 下面那顆有套管的 ZNR1 !

ZNR  暫態/突波吸收器

网友B:
如樓上所說...變壓器量測檢查是否故障?如沒故障則問題點在紅色區塊的電路板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樓上所說...變壓器量測檢查是否故障?如沒故障則問題點在紅色區塊的電路板造成短路

回各位大大熱心指導!感謝,這塊機板是新買換上,一接電就保險絲燒毀!是接點接錯嗎?因送電時保險絲燒毀,但以電錶量測保險絲接點的兩頭有220v,這正常嗎?而且機板有另外地方電路燒毀,如圖。

网友B:
請測試CN-201、CN-202和CN-203都不接時保險絲會不會燒?
如果會燒可能是CN-201處的BD-101橋式整流器有問題
CN-201沒接時電壓不會到變壓器一次側,所以二次側的CN-202和CN-203就不會有電壓
CN-201沒接時電壓會直接透過電路板(燒掉補上紅線)到BD-101⋯問題點有可能再這
也可把BD-101拆掉測試還會燒就是高壓區有問題(紅、藍線經過的元件都可能是兇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測試CN-201、CN-202和CN-203都不接時保險絲會不會燒?
如果會燒可能是CN-201處的BD-101橋式整流器有問題

回大大,都沒接……一送電就爆一聲,保險絲燒毀……怎會這樣?機板是新買的難不成是壓縮機迴路問題?

网友C:
還是判定馬達問題。請服務站的人來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是判定馬達問題。請服務站的人來看吧!

回大大,測試時,室內外的馬達都沒接。

网友D:
你有三用電表嗎? 不上電之前先量一下BD101是否短路?先前因為短路已經先把銅箔給燒了!! 把橋是整流拆了!或是把紅色接線先去掉,量一量輸入是否會短路,若還是會短路再往前查!!

网友C:
樓主請服務站過來看,修好之後請回報一下吧!換馬達整台機器要抽出來的。

那個 310V 用整流橋是最小顆的應該是2A,保險絲採用的是3.15A,負載那邊過流後很多都是呈現短路故障,所以之後您怎麼測都沒有用的。

變壓器本身內部有設溫度保險絲,規格一般是2A。如果沒有這東西,一次側的細漆包線基本也承受不了 3.15A 的,而且台灣松下也許會有大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請服務站過來看,修好之後請回報一下吧!換馬達整台機器要抽出來的。

那個 310V 用整流橋是最小顆的應 ...

謝謝大大,後續我會再反應上來。
感謝各位大大的大力相助……謝謝你們

网友E:
CN-202和CN-203變壓器端的交流電壓有沒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N-202和CN-203變壓器端的交流電壓有沒有!!

CN-201接到變壓器一次側....這個不接就已經短路燒保險絲了..所以CN-202和CN-203電壓測試要留在保險絲不燒之後,所以圖中CN-201處補上紅線右方的BD-101橋整要先拆除確認和確認交流電源迴路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三用電表嗎? 不上電之前先量一下BD101是否短路?先前因為短路已經先把銅箔給燒了!! 把橋是整流拆了!或是 ...

回大大我試著將我紅色接線剪掉短路,然後送電,沒有短路,保險絲沒燒毀……請問後續該往哪方面下手……感謝,因原廠憑估送修不伐算……!想自行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201接到變壓器一次側....這個不接就已經短路燒保險絲了..所以CN-202和CN-203電壓測試要留在保險絲不燒 ...

設為首頁收藏本站

開啟輔助瀏覽切換到寬版切換風格

lcj0975 |我的 |設定 |訊息 |提醒 |登出

積分: 93 |會員群組: 電晶體

快速導覽門戶論壇導讀原創精選社群部落會員須知進階搜尋常見問題廣告合作

發表搜尋

痞酷網_PIGOO»論壇›電子相關技術版區›家電維修技術DIY›求助:panasonic CW-G32S2 機板短路

返回清單●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照片上傳不可大於2MB。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confirm', null, function() { 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112') }, 'info', function() { return false; }, null, '同意', '不同意', null, null);" href="javascript:;" title="發表主題" style="word-wrap: break-word; color: rgb(51, 51, 51); text-decoration: none; float: left; margin-right: 5px;">

檢視: 545|回覆: 29

求助:panasonic CW-G32S2 機板短路 [複製連結]

lcj0975

主題

發表

積分

電晶體

UID168513積分93發文3回文39好文0貢獻0酷幣0 個

電梯直達

1#

网友:
請教各位師傅先進大大們……小弟有事相求,如題,原機板燒壞,更換新機板後,插上電源機板保險絲馬上燒毀……怎麼會這樣?是哪邊有問題……求助!感激不盡!

補充內容 (2019-7-15 05:16 PM):
窗型冷氣機

post_newreply

收藏1 轉播 淘文

回覆 補充

windata

主題

發表

積分

痞酷會員

goose & 鵝

UID21713積分7246發文295回文1016好文445貢獻0酷幣134 個收聽傳送訊息

网友:
保險絲燒了就後面負載有問題啊

這是什麼產品?
有相關的照片嗎?
這篇文章不符合版規的部份請盡快修正喔,不然要進回收桶了,屆時再重新發問吧

評分1

fishings

我的思絮會跳來跳去的,亂七八糟還請多多包涵
(論壇常見問題+解決方法) (飼公狗+公狗地圖) (發文基本原則=附照片)

 管理

回覆

檢舉

lcj0975

主題

發表

積分

電晶體

UID168513積分93發文3回文39好文0貢獻0酷幣0 個

楼主:
 管理

回覆 補充

lcj0975

主題

發表

積分

電晶體

UID168513積分93發文3回文39好文0貢獻0酷幣0 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燒了就後面負載有問題啊

這是什麼產品?

回大大,不好意思是冷氣機!謝謝你

'" style="word-wrap: break-word;">

 管理

回覆 補充

323qazxsw

主題

發表

積分

痞酷會員

UID48336積分3160發文20回文624好文678貢獻0酷幣127 個收聽傳送訊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不好意思是冷氣機!謝謝你

保險絲燒毀應該是基板接的負載或感測線路有問題(短路)造成...感覺CN201、CN-202還在電源高壓區和橋整前...問題可能在這邊吧
檢測插在基板上的負載或感測接頭(量測負載或感測有無短路)
懶得量測的話就換新保險絲後一個一個插插頭並上電測試....插到哪個燒保險絲就那個迴路有問題

評分2

fletcher

fishings

舉手之勞幫忙起公狗

 管理

回覆

檢舉

lcj0975

主題

發表

積分

電晶體

UID168513積分93發文3回文39好文0貢獻0酷幣0 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燒毀應該是基板接的負載或感測線路有問題(短路)造成...感覺CN201、CN-202還在電源高壓區和橋整前.. ...

感謝大大相助,我再試試看。如果還有問題,我再陸續反應求助。

 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201接到變壓器一次側....這個不接就已經短路燒保險絲了..所以CN-202和CN-203電壓測試要留在保險絲不燒 ...

回大大我試著將我紅色接線剪掉短路,然後送電,沒有短路,保險絲沒燒毀……請問後續該往哪方面下手……感謝,因原廠憑估送修不伐算……!想自行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我試著將我紅色接線剪掉短路,然後送電,沒有短路,保險絲沒燒毀……請問後續該往哪方面下手……感 ...

BD-101橋式整流先拆下檢查

网友C:
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修個基板而已人家會跟你說不划算?

所以到底壞哪裡?來看過機器的人有說這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修個基板而已人家會跟你說不划算?

所以到底壞哪裡?來看過機器的人有說這事嗎? ...

回大大來看過的人說基板壞掉需更換,換完之後又燒掉,說有其他原因要查......需拆回檢查....再報價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來看過的人說基板壞掉需更換,換完之後又燒掉,說有其他原因要查......需拆回檢查....再報價維修!! ...

所以基板的負載有問題造成機板燒毀.
你目前須找出負載(送風機.壓縮機等)哪個有問題.
找出哪個負載有問題修理後再把基板修好.....

网友C:
樓主運氣不好 (我也是),來的人應該是今年才招募到的新手。

再找個壯丁帶兩隻樓梯,把整台冷氣拉出來,直接裝上車送到服務站。維修費五千內。這篇就講到這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樓主運氣不好 (我也是),來的人應該是今年才招募到的新手。

再找個壯丁帶兩隻樓梯,把整台冷氣拉出來,直 ...

室內機要不要送去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室內機要不要送去 ?

這是窗型冷氣。

分離式冷氣,除非確定要報廢,否則任何非專業人員都不要想試著去拆它,通常只要搞得更糟。

窗機雖然拆裝比較簡單,但因為整台超過 40KG,沒把握的話還是花錢請人來拆,手軟掉下來不負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窗型冷氣。

分離式冷氣,除非確定要報廢,否則任何非專業人員都不要想試著去拆它,通常只要搞得更糟 ...

原來是窗型冷氣 直流馬達,
誤以為 交流 同軸 送風散熱 馬達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我試著將我紅色接線剪掉短路,然後送電,沒有短路,保險絲沒燒毀……請問後續該往哪方面下手……感 ...

我以前友也修過 橋是整流短路的經驗,你就把橋是整流子給換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友也修過 橋是整流短路的經驗,你就把橋是整流子給換掉吧!!

謝謝大大,我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