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多田 YS1200FM 數字式熱水器, 難修 :(

楼主(2019-07-14):
(上載的圖比較大, 請大家用Ctrl+鼠中間輪縮一下瀏覽, 抱歉)
(在這站上看的實例, 都是燃氣閥比較簡單結構的熱水器)

熱水器早前 時能加熱燒水, 時不能. 有點火, 只是不能成功持續燃燒. 10秒內熄滅,
然後BBBBBB報警聲....
先上圖.

先說說試修過的情況:
開水龍頭熱水, 熱水器打火燒水, 有點火,但不能持續燃燒. 10秒內熄滅.
共有4個燃氣電磁閥, 暫時目標定在3B閥 那個, 可能是主氣閥吧.

燃燒箱2個溫度保險沒斷, 139'C,10A
水流感應都正常吧, 開龍頭開熱水, 熱水器工作.
入水出水溫度感應都可以吧, 不確定. 斷開它們接線, 熱水器不工作.
4個燃氣電磁閥(燃氣比例閥), 查磁閥線圈電阻值, 有數值, 不記得, 算正常吧.
追蹤電磁閥供電, 源頭插頭電壓正常, 就是3B那個的閥端接線頭的電壓好像異常, 所以發現了它.
電磁閥1    ~10V
電磁閥2    ~18V
電磁閥3A  ~20V
電磁閥3B  ~0V

磁閥1,2,3A 都像正常可開供氣

推動電磁閥的是三極管 2N5551 + TIP41C 達林頓
因為電路都注了軟膠防水, 不太方便. 都試著修.

**** 曾經成功 !!!!!!!
換了推 3B電磁閥的 2N5551和TIP41C
試用正常
沖了一次涼

然後就掛了
測2N5551各TIP41C, 好像沒大礙.
???

感覺就是, 3B閥不能被推動
或者說 沒力推動它.

网友:
注意電磁閥的連動機械的動作是否正常~有時候是閥門卡住了~
先檢查機械動作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出水流量大嗎?
風扇馬達轉速快嗎?

楼主:
因為是數字式,氣閥比較新型,不易查是否卡。當然也就近兩年的新熱水器,香港用,有可能但先不懷疑它。

楼主:
出水量大,風扇馬達運動都正常,有快慢轉自控。

楼主:
暫只聚焦線路板

网友:
感覺是ic控制出問題,
請從電力查起。

楼主:
都懷疑推 達靈頓的部分,沒出路

楼主:
因為線路板注了軟膠,查元件有點困難。都會繼續做

楼主:
有經驗的師兄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一般这种智能燃气具大多有故障码。楼大设法解读一下那报警声的意义吧。3A、3B估计是小火大火时的分段电磁阀。我的意思是,3B坏的话,如果单单小火情况下,不可能也熄火的。
  还有,那些温度保护类的传感器查了没有?说不定它们的问题才导致熄火的呢。
  再则,干脆把那些个接插件重新插拔一下呗,消除接触方面的问题。
  祝早日完修!

楼主:
謝謝。因感冒停工了兩天。

楼主:
找回購買單據,有多田的人員來看過,見火燒的較黃紅,說是積碳了,要拿走。

楼主:
事實上我也淘了一塊板來試,效果一樣。後來多田的人來檢查了。

楼主:
故障碼是15。這熱水器型號很新,故障碼都查不到

楼主:
找到說明書 https://www.google.com/url?sa=t&source=web&rct=j&url=http://www.go-gddq.com/down/2012-01/12010607155623.pdf&ved=2ahUKEwi_w5mLjsLjAhVHUN4KHQhwBoAQFjAAegQIBRAB&usg=AOvVaw3i09lHZH9rzk9bDHxcTBn8

楼主:
http://www.go-gddq.com/down/2012-01/12010607155623.pdf

楼主:
但也沒有故障碼15

网友:
燃燒過程有臭味冒黑煙?水箱鰭片積碳導致氧氣不足熄火?水箱ˊ有一處發黑感覺有內傷!

网友:
燃燒排火內會紅火,通常都是結蜘蛛網,如果能自行拆下排火組,
清洗拿牙刷或大支水彩筆刷噴嘴噴出瓦斯到排火組之中間通道,應該就消除紅火,
但熱交換器上方如有積碳要清洗,不然會越來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