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Fisher-Price 費雪踢踢摩天輪改成充電電池

楼主(2019-07-14):
鄰居小小朋友的踢踢琴壞了,2004年的產品

打開來看,發現都已經全部鏽蝕了
不過手邊只有常見的3號簧片,沒有這麼大的....
加上會裝到大顆電池,應該就是比較耗電,改裝鋰電池,電量應該也比一般電池撐更久

手邊沒有適合的工具,想要切出一個18650可以放進去的空間,搞了好久
(X)一字起子+鐵鎚
(X)刻磨機加裝小鉅片,結果邊緣只能切一點點就卡住無法深入

最後用刻磨機在要去除的塑膠片上,鑽幾個小洞,然後用斜口鉗慢慢剪

最後加裝tp4056充電電路板 完工

P.S
請問這種生鏽的痕跡,用什麼方法去除最方便呢?
慢慢刮都沒有辦法刮到非常乾淨

网友:
用WD40浸潤一下試試

网友A:
不曉得用草酸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用草酸可不可以

我有用浴室清潔劑 HCL泡了一分鐘,再用牙刷刷,不行。
也用了WD40,,也差不多一分鐘,還是不行。
我期待看到那種洗完就超乾淨的,好像只能幻想了...

网友:
回 kafsu1205 大 ...

這種銹米之前都是用刮除的,不知道用汽油或是去漬油有效嗎?謝謝。

网友B:
1.鹼性電池→氫氫化鈉

2.碳鋅電池→氯化銨
氯化銨+銅→CU(NH)CL 可溶水是深藍色的

那個簧片是鐵片+鐵彈簧?
那真的是生鏽的痕跡?我覺得是膠…

要切ABS可以電熱烙鐵
也許用一字起子加蠟燭還夠用,缺點是可能會導致起子退鋼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鹼性電池→氫氫化鈉

2.碳鋅電池→氯化銨

確定不是膠,我用刀片去鏟,可以一小片鏟起來
蓋子被影響到的部分,應該是從放電池的地方延伸過來
從圖二可以看到是深咖啡色,可能是生鏽,可能是電池漏了什麼東西出來...
雖然用小刀可以刮除一部份,但是很耗時間,而且怎麼刮就會有一些小小的點點或是染色,難以完全清除復原到本來完全正常的顏色了

网友:
大大,
你這改造空間夠,
TP4056可以接一個DC座5.5的出來固定好,
這樣充電更方便,
DC5.5比MICRO USB充電口好固定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不是膠,我用刀片去鏟,可以一小片鏟起來
蓋子被影響到的部分,應該是從放電池的地方延伸過來
從圖二 ...

那試個土治法

利用砂子下去研磨,搭配橡皮檫或是什麼頭軟軟的又硬硬的也可以,同時再找找各種手中的溶劑、強氧化劑(還原),看哪種效果好

吃色還不知道什麼現象,可能是化學反應,沒救了,上漆蓋色就好了

网友:
蓋子蓋好鎖起來看不到髒污吧? 不用這麼在意,何況是用了18650,可以稱粉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用浴室清潔劑 HCL泡了一分鐘,再用牙刷刷,不行。
也用了WD40,,也差不多一分鐘,還是不行。
我期待 ...

至少要泡一天,再用牙刷掉。螺絲要事先取下。

現在很多人都有行動電源,讓家長自己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