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AGLE 專業麥克風迴音混音器(EE-77)麥克風無迴音

楼主(2019-07-14):
如題:請教麥克風沒有迴音效果,轉動調整開關也沒有作用,請假大大們是哪邊有問題?

网友A:
確認可變電阻是否有開路 or 正常與否

网友B:
以後照片請儘量橫拍,節省論壇空間。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後照片請儘量橫拍,節省論壇空間。謝謝配合

是的大大,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認可變電阻是否有開路 or 正常與否

好的大大,我再確認,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認可變電阻是否有開路 or 正常與否

回大大經測試可變電阻正常!請問這是哪邊出了問題?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經測試可變電阻正常!請問這是哪邊出了問題?謝謝你

再查查各 IC 供電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