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GO恰吉125前叉避震器內阻尼棒該如何拆卸

楼主(2019-07-14):
請問有人更換過油封,知道如何拆解的嗎?
目前處於對轉的狀態,也使用氣動板手打過
有人說是從管內用10號六角擋住,但是我看裡面管是圓的
目前卡關,求解
我手機拍照片顯示過大,請會的人幫忙一下

補充內容 (2019-7-14 04:13 PM):
已完修。回報狀況,阻尼棒是14號六角的

网友:
圖檔太大,手機應該可以修改。

每支手機功能不同,請參考我的sony手機操作方法(都是內建app)

网友A:
是避震器裡面那支嗎?

管子裡面用長的六角伸進去壓住固定,另一邊用氣動打就能打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避震器裡面那支嗎?

管子裡面用長的六角伸進去壓住固定,另一邊用氣動打就能打開了。 ...

我也知道長六角,原來比雅久這台太另類了,是用到14號的,因為太深看不到結果看網路教的,誤判是10號。
已完修

网友:
如果有圖那會更好。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