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camax DM-32FHC LCD TV 影像顛倒與畫面中有一條白線

楼主(2019-07-14):
圖片如下:

請問哪一片 PCB 的問題? 請前輩們賜教. Thanks !!

PCB_D

PCB_D

PCB_C

PCB_C

PCB_B

PCB_B

PCB_A

PCB_A

网友:
是有換過主板或T-COM嗎?

网友:
照片請儘量橫拍,可以節省論壇空間,也可加快會員瀏覽速度及方便看圖。謝謝配合

网友:
有換過謀樣東西 要老實說明耶 會倒屏只有可能程序不對  至於一條橫線有可能是面板問題

网友:
這是不是人家玩過了 修不好 回收場找的

楼主:
2014年網路買的, 沒換過任何版, 本來只出現一條線, 線還會上下跳動, 約兩星期後就固定, 約在過 1 個月之後, 就出現上下顛倒至今, 而下次的圖片, 我會注意, 盡可能用"橫拍", 請教前輩們, 我先該從何處著手? 請賜教. Thanks !!

网友:
維修過數百台電視從沒遇過畫面會自動反轉的,真是新奇。

网友:
回 NickLai 大 ...

通常翻轉畫面應該是由作業系統的驅動程式來控制翻轉的角度,螢幕直接內建翻轉功能的到是沒有看過,會不會是訊號線短路造成異常而使得畫面直接被翻轉?謝謝。

网友:
這塊虹星的V59公板
可以在工廠模式設定倒屏
應該是設定回復預設值了.
按菜單 9 5 2 7
看能不能進工廠模式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