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LG 22M35A-B 開機畫面有一條黑線

楼主(2019-07-14):
米幾天前回收一台 LG 22吋的螢幕,故障問題是開機後會出現下方的畫面,然後再過約五至十秒,螢幕就自動關閉電源了,想請教這是面板的問題嗎?感謝。

故障畫面

型號與生產日期

電源變壓器 (空載電壓測試約為19.03V,接頭為LG特規)

网友A:
感覺是面板 可以先抓主板的電壓是否正常 再來抓面板上的電容看看 如果以上都沒問題十之八九是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是面板 可以先抓主板的電壓是否正常 再來抓面板上的電容看看 如果以上都沒問題十之八九是面板了 ...

回 hbin5616 大 ...

謝謝提供,米先檢查看看電壓與電容的部份,感謝。

楼主:
剛剛測試過。螢幕電源開啟後,變壓器輸出至螢幕的電壓為18.95-18.99V。拔掉輸出FFC Cable後,螢幕呈現全白並且沒有發現有任何線條,重新接上輸出時,橫黑線與黃色直線又出線了。判斷應該是面板線路故障,所以已經將螢幕回收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hbin5616 大 ...

謝謝提供,米先檢查看看電壓與電容的部份,感謝。

我說的電容是SMD電容 不是一般的電容
SMD電容很會故障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說的電容是SMD電容 不是一般的電容
SMD電容很會故障短路

回 hbin5616 大 ...

米知道您說的電容是指SMD電容,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