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東芝平板AT330螢幕黑影

楼主(2019-07-14):
這台螢幕黑影一片,未開機就明顯看出,開機後還是存在,哪壞了?

楼主:
只需要更換偏光膜,不需換屏幕?
一般液晶或電視偏光膜就可用嗎?

网友A:
我猜電池澎漲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電池充了6小時還是0%容量,外接的adapter不接,就開不了機了,顯然電池方面有問題.平板側面端詳了一下,沒發覺鼓起來.電池要是掛了就該換新,平板內充電電路不知有無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電池充了6小時還是0%容量,外接的adapter不接,就開不了機了,顯然電池方面有問題.平板側面端詳 ...

拆開來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電池澎漲

同意,+1,

楼主:
東芝的平板台灣似乎已經沒有維修服務了

网友B:
感覺好像不是偏光膜問題
比較像液晶面板漏液

网友:
那就拆開看就知道啦~~一翻兩瞪眼

楼主:
看不到螺絲,這如何拆?

楼主:
看了國外iFixit網站類似拆法,拿出手機拆解工具總算拆了,電池量不到電壓值,好大一片電池,外觀細看看不出膨脹.
另外底蓋有一小條軟排線,發現兩個接點氧化,拿橡皮擦擦了擦,效果不好還有殘留,正確該用什麼擦?

還有假使不裝電池,能不能用adapter供電開機, 看看螢幕黑影還存不存在?

网友C:
電池膨脹頂起液晶面板,與觸控面板相連就會有此現象,拿2塊透明玻璃實驗一下就知曉。

可拿小吸盤吸住往上拉,氣隙變大玻璃相黏範圍變小,黑影隨之變小。

根本解決之道更新電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國外iFixit網站類似拆法,拿出手機拆解工具總算拆了,電池量不到電壓值,好大一片電池,外觀細看看不出膨脹 ...

如果電池沒有膨脹將液晶頂起,那可能是平板尺吋大,觸控玻璃薄,而該機型設計又不是將觸控玻璃與液晶完整貼合,玻璃中間區域長期懸空無支撐,自然凹陷
週圍中框的黏膠黏性可能己經不足,試著將觸控玻璃拆下重新黏貼,應可改善
電池充電6小時仍0%,應該己經休眠或故障,可嘗試將電池喚醒激活或者更換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膨脹頂起液晶面板,與觸控面板相連就會有此現象,拿2塊透明玻璃實驗一下就知曉。

可拿小吸盤吸住往上 ...

用小吸盤拉之後,黑影還是一樣沒改變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池沒有膨脹將液晶頂起,那可能是平板尺吋大,觸控玻璃薄,而該機型設計又不是將觸控玻璃與液晶完整貼 ...

電池喚醒激活該怎麼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池沒有膨脹將液晶頂起,那可能是平板尺吋大,觸控玻璃薄,而該機型設計又不是將觸控玻璃與液晶完整貼 ...

我用電表量過鋰電池的端點,電壓是0V,電池算是失效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小吸盤拉之後,黑影還是一樣沒改變大小

那應該就是面板有問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電表量過鋰電池的端點,電壓是0V,電池算是失效壞了.

電池0V?......不一定壞掉,或許是過放....(放電過頭低於3.6V之後假死)

假死可以透過手段直接給電池芯充電,當電壓超過3.6V後再交給平板自己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0V?......不一定壞掉,或許是過放....(放電過頭低於3.6V之後假死)

假死可以透過手段直接給電池芯充 ...

如果仿造一般手機電池,電池卸下放置5分鐘再裝回平板,這樣激活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仿造一般手機電池,電池卸下放置5分鐘再裝回平板,這樣激活可行嗎?

不行.....

网友E:
回 captain_scarlet 大 ...

您可以試試看先用3V左右的直流直接對電池充電,等到電池的電壓有從0V提昇到1.xV時,再由平板的充電器接手充電試試看,如果可以正常充飽,那就可以打開平板使用看看電量的變化,如果還是一下子就沒電,那就表示電池真的壞了,面板的問題,可以能要一起處理,看起來不是偏光膜的問題,謝謝。

楼主:
如果用3.3V的adapter接上電池正負端,這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 captain_scarlet 大 ...

您可以試試看先用3V左右的直流直接對電池充電,等到電池的電壓有從0V提昇到1.x ...

鋰電池的連接端紅跟黑的每一條線是不是都要接到外3V的直流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用3.3V的adapter接上電池正負端,這可行嗎?

你還是未了解   電池喚醒激活 以及   A471說的 電池芯  的意思...

12# 第二張照  姑且稱為 電池組 電池包 , 結構包含  1.外引線組   2.保護板  3.電池芯

當 電池芯的電壓  低於   保護板線路上的最低工作電壓  時
保護板線路變成無法啟動  即使 從 外引線組  提供電壓   保護板還是鎖住
這時 必須繞開1.外引線組 與  2.保護板 , 直接對 3.電池芯 充電

你必須 沿著 外引線組 對 電池組外層護套   割開  一直見到 保護板  與 電池芯 接合點
直接電表量 電池芯 接合點 即可判斷正負 , 施以充電  , 安全起見 請以微量電流 0.1~0.2 A  充電
當 電池芯有 2.8V 以上時 , 即可交回 整機系統充電

网友G:
電池電壓DC 11.1V,3.3V沒法直接充的,要喚醒激活,可能要拆電池包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還是未了解   電池喚醒激活 以及   A471說的 電池芯  的意思...

12# 第二張照  姑且稱為 電池組 電池 ...

生平第一次拆鋰電池包,把標貼用手撕就開,共3顆電池及保護板,電表量過電池芯電壓在1.6~1.9V.

网友H:
這一台處理很多了.ASUS代工交TOSHIBA.

AT330通常是因為13吋面板太大塊.表面觸控板太重.往下垂.所以觸控板與液晶面板黏在一起.

拿吸盤確實吸起觸控板.使之觸控板與液晶面板分離.即可.

不過.因為感情太好.還是會再吸一起的.就要重覆做這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一台處理很多了.ASUS代工交TOSHIBA.

AT330通常是因為13吋面板太大塊.表面觸控板太重.往下垂.所以觸控板 ...

我以前曾用吸盤拆壞過HTC手機液晶螢幕,拆液晶面板很憂慮,這13吋大液晶用吸盤拆還是有風險,有何其他好方法?

网友F:
3.3V 串接 10 歐姆電阻 , 每次只對一個電池芯充電
三個電池芯 輪完 個別都有 2.5V ~2.8V  就可以交回由主板經保護板充電了;

也不需要刻意 強求三個電池芯電壓完全相同
這種串聯電池的保護板 接手後續會均壓充電。

------------
電池芯 還沒鼓包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V 串接 10 歐姆電阻 , 每次只對一個電池芯充電
三個電池芯 輪完 個別都有 2.5V ~2.8V  就可以交回由主板 ...

電池芯沒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曾用吸盤拆壞過HTC手機液晶螢幕,拆液晶面板很憂慮,這13吋大液晶用吸盤拆還是有風險,有何其他好方法 ...

這台後期買的都有附一個小吸盤.

當初就是有這毛病.所以開放員工認購.價錢很便宜.我當初也買好幾台都拿去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V 串接 10 歐姆電阻 , 每次只對一個電池芯充電
三個電池芯 輪完 個別都有 2.5V ~2.8V  就可以交回由主板 ...

3.3V串聯8.2Ω電阻接到電池芯,電壓表監測電阻兩端電壓降,表示有充電電流,充電至3V後再移至主板繼續充電,鋰電池最後還是無法充電,電池掛了.

楼主:
剛剛通電並量測鋰電池並沒有輸入電壓(0V),是不是電池掛了保護作用所以停止對鋰電池充電?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曾用吸盤拆壞過HTC手機液晶螢幕,拆液晶面板很憂慮,這13吋大液晶用吸盤拆還是有風險,有何其他好方法 ...

先用吹風機吹熱面板再用吸盤拉,小弟當年做實驗也拆壞過,不過還好是拆破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池電壓DC 11.1V,3.3V沒法直接充的,要喚醒激活,可能要拆電池包裝。

電池11.1V想必是3.7V鋰電池芯3顆串聯,電池的喚醒激活電壓值是不是由保護板所控制的? 如果對電池芯充電至3V,是不是還未達喚醒激活電壓值? 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用吹風機吹熱面板再用吸盤拉,小弟當年做實驗也拆壞過,不過還好是拆破掉的 ...

我看過youtube有老外也是用吹風機,熱吹破裂的平板液晶螢幕的塑膠螢幕框,取下液晶螢幕,也是一台東芝平板.
觸控板和液晶要分離,是不是膠黏一起? 用吸盤吸容易分離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電池11.1V想必是3.7V鋰電池芯3顆串聯,電池的喚醒激活電壓值是不是由保護板所控制的? 如果對電池芯充電至3 ...

電池個別充電至3V應該已經超過激活電壓值,試一下保護板激活,通常是B-及P-短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池個別充電至3V應該已經超過激活電壓值,試一下保護板激活,通常是B-及P-短路一下。 ...

"B-及P-短路一下"這矇了不明白怎麼做.
現在情況是電池芯至3V後,整個電池包移入平板充電,但是電池的輸入端的電壓是0V,也就是沒充電,是不是電池真的掛了,保護電路動作禁止充電進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B-及P-短路一下"這矇了不明白怎麼做.
現在情況是電池芯至3V後,整個電池包移入平板充電,但是電池的輸入端 ...

依您的敘述充電電路可能也有問題。
保護板激活也可以用直接上外接電源的方式試看看。

楼主:
如果暫時不接上鋰電池,直接用adapter對平板供電,這樣開機使用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好像不是偏光膜問題
比較像液晶面板漏液

液晶面板與觸控面板分離後,雖然拆解並沒通電,那黑影在液晶面板上還是存在,在某個角度看是有,顯然和觸控面板無關,問題出在液晶面板上.

照相照不出黑影,光線強干擾作用,拍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一台處理很多了.ASUS代工交TOSHIBA.

AT330通常是因為13吋面板太大塊.表面觸控板太重.往下垂.所以觸控板 ...

請問液晶面板和觸控面板的分離後,現在打算黏回去,框緣四周的黏合貼膠的殘膠,用什麼樣的去膠除膠?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液晶面板和觸控面板的分離後,現在打算黏回去,框緣四周的黏合貼膠的殘膠,用什麼樣的去膠除膠?

無水酒精

楼主:
你用過無水酒精,對這種LCD頑固黏膠確實容易去膠?會不會把塑膠框腐蝕,觸控板的邊框的黑色漆也除掉? 我只想做好準備,所以多問你一些.

楼主:
平板屏幕黑影已經消除 ,本以為LCD面板還看得到殘留黑影,把觸控面板黏合上去,原有的黏貼殘膠是用中油的去漬油去膠,用棉花沾去漬油可除膠,不影響觸控面板黑框的黑色塗層.組合完通電平板屏幕不再有黑影了,不過主板的充電線路故障,連結至鋰電池的輸出量不到電壓,充電線路被罩在金屬殼內,裡面電路太精密了,又沒線路資料,不想冒這個險,不打算修它,只能外加adapter使用. 至於鋰電池沒壞,只是放電過低引起保護線路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