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冰箱TRB505V-H 冷凍風扇問題

楼主(2019-07-15):
各位大大好繼上次冰箱過了9個月左右後

冷凍風扇會發出影片檔一樣的聲音,有時轉速快就有聲音,有時正常轉就沒聲音

有退冰過門磁也有吹風機吹過一次

有對風扇噴黃油還是一樣時間到就變影片檔一樣

goodle雲 冰箱影片

型號有部份不見了 想買來更換都找不到
4孔4線 正/負/溫控/轉速?
D??-013Q12M PH / R?????748 12V

trb505v-h

trb505v-h

有找到下面這個電機能否通用?還是只能找原廠來換?
海爾冰箱配件冷凍風機風扇電機
dg8-013a12ma/R07017172 12V

b

b

网友A:
您不裝在冰箱上~
直接接12V看會不會這麼大聲~
看影片應該是冰箱門沒密合~
結果就裡面結冰太多~
卡到冰塊~
因為您冰箱內到處都有結冰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不裝在冰箱上~
直接接12V看會不會這麼大聲~
看影片應該是冰箱門沒密合~

門磁有用吹風機吹熱過了
冰塊有退冰過一次
電腦的大4p可以接嗎?12v?
家中變壓器沒有OUTPUT: 12V要再去買來試
接完一樣過吵的話放著不管冰箱會壞掉嗎?還是一樣就是吵而已?
DG8-013A12MA外型一樣名字少數不一樣能否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門磁有用吹風機吹熱過了
冰塊有退冰過一次
我只有三用電表

風扇的紅線接正
黑線接負

電腦的電供就可以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門磁有用吹風機吹熱過了
冰塊有退冰過一次
電腦的大4p可以接嗎?12v?

結冰那麼嚴重就是有空氣跑進去了喔
吹風機吹過不一定有用

試試看去買凡士林磁條四周都塗抹
之前有一台大同B505V情況跟你一樣
四周都看過都很密合就是會跑水氣進去
塗抹完就正常沒結霜

先把氣密搞好還是有問題再來搞風扇
風扇應該掏寶第一張照片可共用應該同工廠

楼主:
好吧風扇GG了 接電後風扇不轉 壓縮機啟動馬上就關掉...
後面盒子內有寫字 紅燈LED 1秒  冷凍風扇不轉
只好請人修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結冰那麼嚴重就是有空氣跑進去了喔
吹風機吹過不一定有用

塗凡士林一段時間不就要再塗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塗凡士林一段時間不就要再塗一次???

如塗凡士林 有用  就是在吹熱風一次試看看
再不行就買新的磁貼來換 應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塗凡士林一段時間不就要再塗一次???

會增加密合度跟磁條密合
以後要不要再塗我不清楚我也第一次試試看
已經賣出去等客戶反映有問題再說了
我也第一次遇到這麼怪的,我只是提個經驗
不專業經驗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風扇GG了 接電後風扇不轉 壓縮機啟動馬上就關掉...
後面盒子內有寫字 紅燈LED 1秒  冷凍風扇不轉
只好 ...

如果要叫原廠來換,就順便拿照片給他看結冰氣密問題,叫他們處理順便學技巧
之前也有叫大同來弄氣密問題,弄三次才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叫原廠來換,就順便拿照片給他看結冰氣密問題,叫他們處理順便學技巧
之前也有叫大同來弄氣密問題 ...

師傅一到就說換冷凍風扇就好不理我...
他們好像有SOP一樣從機板開始查測到後來還是風扇問題..
浪費一天叫貨又要等明天了...
氣密問題先不給他做了...四個角會先凡士林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