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裡有賣此種插頭?

楼主(2019-07-15):
這種插頭,是一種磁吸式,放上就吸住,通電,家裡的這種電源線掉了,請問是否買得到,哪裡有賣?

网友:
照後面一點,多照幾張,看不出來是什麼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熱水瓶的電源線?

例如這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20424611440

网友:
這就是熱水壺的電源線
象印官網
Pchome也有賣

网友:
這種有使用的  熱水瓶  電磁爐  火鍋用的鍋爐
最好拿著東西 到電器行去合對比較準確 因有多種規格 寬度都不同

网友A:
如果能說明是哪個產品在使用的,或許比較好找一點。

楼主:
是一台娃娃車搖椅,明天補照片

网友:
如果似類似電鍋或是電熱水瓶使用高電流的產品,米建議找原廠購買相關線材比較妥當,米之前就買一般市面上的大同電鍋電線,結果不耐用也不耐熱,最後還是買了一條大同做的電線,如果是低電流的產品,直接把產品帶去比對,或是把細部長寬高深的尺寸量好帶去比較不用多跑一次,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說明是哪個產品在使用的,或許比較好找一點。

网友B:
找熱水瓶殺肉  插座含專用電線 一起移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熱水瓶殺肉  插座含專用電線 一起移植吧

本來想換掉插座的,可是外殼費了一番功夫還是沒辦法拆開,不想暴力拆開,只好找電源線可以用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來想換掉插座的,可是外殼費了一番功夫還是沒辦法拆開,不想暴力拆開,只好找電源線可以用就好! ...

看照片搜尋 很像是這個 Combi  Letto電動安撫餐椅搖床,這家公司有賣零配件,請自行打電話問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搜尋 很像是這個 Combi  Letto電動安撫餐椅搖床,這家公司有賣零配件,請自行打電話問問看. ...

謝謝你的訊息!我先用鱷魚夾電源線試用搖椅搖床,功能都正常,但是對嬰兒好像沒達到安撫效果正在考慮要不要買那條專用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