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機車發不動不專業維修

楼主(2019-07-15):
某日出門前機車突然發不動,(車子才剛自助加滿油後騎了~50公里)

起動馬達帶著引擎很「乾」的轉動聲音,

試著再用腳踩發幾次、沒發起來,然後又試電動發車,勉強一小段要發動起來的「狠」聲,還是沒成功發車。

拆下火星塞檢查,很乾淨,沒積碳,電火花算是漂亮,

電池電力也充足(後續處理、陸續用馬達起動,到最後發車成功,還是很夠電),

拆下腳踏板

接下來就繼續拆油濾網、拆油泵浦...

前陣子經常在雨中騎車,以為車子可能受潮電子線路漏電,所以「油泵浦」電力不足,看了好久,才知道是負壓油泵浦,沒用到電,和電無關。油泵浦本體上有三條管線,進油管、出油管、和負壓管,對比工廠用的空氣膈膜泵浦,因此懷疑膈膜故障。拆下油泵浦,發現要專用工具才能拆螺絲、進行分解,只好作罷。只能當作負壓管破孔異常、買來更換。

換了負壓管,不管是馬達發車還是腳踩發車,還是發不起來。看看油箱位置比油泵浦略低,化油器比油泵浦更高一些,而汽油加油口位置最高。想著水往低處流的道理,便提著空桶到加油站買油,服務人員特別要求登記姓名、身分證號、聯絡電話、以及車牌號碼,還在桶子上貼上易燃品危害標籤。

回家把油一直加到加油孔蓋高度,發車沒成功,再脫開油泵浦的進油管管嘴洩出一些油、也脫開油泵浦的出油管管嘴洩出一些油。然後發車,好感動,「碰」「碰」「碰」的起動。

故障前已經注意到排氣破破的聲音,趁此機會查到排氣管二個破孔,先貼上鋁質膠帶、再剪一片鋁罐飲料試著用細鐵絲固定捲包起來,果然騎乘聲音好很多,雨停後再涼爽的騎上班囉。

補充內容 (2019-7-16 07:38 PM):
車子是2001年出廠光陽得意100,四行程,化油器型。

网友A:
所以是汽油幫浦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汽油幫浦故障?

汽油泵浦拆下來沒辦法分解,又重裝回去。

只換了負壓管。

网友B:
寫的不錯,可惜的是沒寫型號,還有一些基本規格

我家的是 kycom 得意 100,四行程,化油器,吃95

放一周就難電發,難踩發
三天內電發很順
也是猜負壓的問題,目前的治標方案為:發動前,油門轉到底,放開,再來一次,然後電發,成功機率提高至9成以上
若再不發,再來轉到底油門兩次,再發,目前的成功機率100%
所以就…懶得修了

另一個問題是,極速只有50km/h
是當買便當車,所以就…繼續不理它了

補充內容 (2019-7-15 11:57 PM):
kymco啦,早點睡比較不會打錯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寫的不錯,可惜的是沒寫型號,還有一些基本規格

我家的是 kycom 得意 100,四行程,化油器,吃95

我也有一台得意100,好像2001。
極速可以到100。。。。
極速如果只有50,一定有哪裡不正常,但是要是油耗很省,那不修也可以。
我有一台心情100,油耗好像只有20~22,太恐怖了,跟汽車差不多。不修不行。
後來修好就有30幾。

楼主:
呵呵,

抱歉發文和維修一樣不專業。

車子是2001年出廠光陽得意100,

天氣冷時也是經常出現發車後熱車前無力的情形,

這次準備拆修汽油泵浦前查到資料說是可以調整自動阻風門的「伸出長度」來改善天冷不好發車的情形,

看了引擎外觀,卻不敢動手拆,怕弄巧成拙把車子變成購車基金(聽說舊車報廢有購車補助啦),

倒是最近都會先開電、牽出車子再發車,期望自動阻風門送電後
可以發燙發揮作用,也許是現在天氣熱吧,發車/騎動都不會有冷車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得意100,好像2001。
極速可以到100。。。。
極速如果只有50,一定有哪裡不正常,但是要是油耗 ...

加滿一桶騎超過一個月
一周約兩三天騎去買便當,路程約來回共7公里
油耗感覺還好,因為使用頻率的關係,目前感覺不出來,下次加油我再注意里程

网友:
附近的機車行教我一招,先把機車放到放平,三到五秒鐘,然後立起來發動,每次都靈,大家可以試試看。

网友:
這台車好像是設計上的問題,冷車難發是常態,持續發發不動的結果是電瓶容易故障,米女皇的EASY 100也是如此,現在冷車發動一定要含住油門,不然一發起來就熄火,電瓶狀況也要注意,沒電用腳踩也發不起來,謝謝。

楼主:
騎用這部車,冷車發動倒還不是困擾,而是一直要適應冷車發動後短暫無力的情形,不過也還好,同時含著煞車和油門,騎過二個彎巷馬力大概就有5~6成了。

印象中,新車沒有「冷車」情形,

因此懷疑是車輛用久了設備老舊所致,包含引擎本體(許多細項不是很了解)、化油器、自動阻風門、(油、氣)管線、汽油泵浦、火星塞、蓄電池、電氣線路...,其中更換蓄電池、火星塞後冷車情形沒有明顯改善,其他還不至於造成沒辦法騎用所以也不會特地牽去請師傅檢修以求改善。

似乎網頁上也找不到確切改善冷車情形的方法。對於其中調整自動阻風門長度一項,有點興趣,也許找一天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