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S32-5500液晶電視無法開機及油畫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19-07-15):
BENQ S32-5500液晶電視無法開機及油畫畫面維修實例

1.型號~BENQ S32-5500

2.故障情形~按壓開機鍵待機紅燈跳轉綠燈馬上跳回紅燈,無法完成開機(消耗功率0.7W)

3.內部照

4.電源板,2顆電解電容爆凸故障,全板電容更新OK

5.主機板

6.高壓板

7.面板型號

8.電源板更新電容後已可正常開機,(消耗功率0.5W)

9.第一次完修測試畫面(短暫裸機測試)

10.組裝好觀看測試一切正常,未料半小時後突然出現油畫畫面,時嚴重時輕微時又正常

11.查面板資料~群創TM315GW01 V0,邏輯板整合於面板位址板上(無單獨邏輯板),再次拆機直搗面板取下鐵框,看到AS19-H1G GAMMA IC心情就篤定了

12.由於AS19-H1G底部有散熱PAD焊住PCB PAD,上方又有(TAB軟排線),為了縮短解焊IC時間(避免傷及TAB軟排線連接處),所以先於IC 4邊上滿焊錫,TAB軟排線貼一層耐熱膠帶,上方放一塊濕面紙幫助降溫。

13.拆焊~熱風槍溫度、風量設定,參考用(也不知準不準)

14.不到1分鐘融錫可輕易取下IC,使用吸錫線搭配焊油清除焊點殘錫,再以去漬油清洗乾淨

15.準備代用GAMMA IC EC5679

16.回焊~熱風槍溫度、風量設定,參考用(也不知準不準)

17.加一些焊油於焊點上,約2~3分鐘回焊IC完成,再以去漬油清洗乾淨,檢查焊點有無短路

18.組裝完成測試,正式完修(熱機數小時一切正常)

補充內容 (2019-7-15 11:04 PM):
8.電源板更新電容後已可正常開機,(消耗功率0.5W)-->更正:8.電源板更新電容後已可正常開機,(待機消耗功率0.5W)

网友:
Wet言:
『查面板資料~群創TM315GW01 V0,邏輯板整合於面板位址板上(無單獨邏輯板),再次拆機直搗面板取下鐵框,看到AS19-H1G GAMMA IC心情就篤定了。由於AS19-H1G底部有散熱PAD焊住PCB PAD,上方又有(TAB軟排線),為了縮短解焊IC時間(避免傷及TAB軟排線連接處),所以先於IC 4邊上滿焊錫,TAB軟排線貼一層耐熱膠帶,上方放一塊濕面紙幫助降溫。』
經驗傳承,謝謝賜教!

网友A:
感謝 wet 大,特別發這一篇,小弟我,還在努力中,

网友B:
感謝分享 !
請問 350~400度沒隔熱膠帶,ic旁的小C,小R不會位移嗎 ?
又...熱風槍用幾mm的吹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 wet 大,特別發這一篇,小弟我,還在努力中,

加油~~~相同面板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350~400度沒隔熱膠帶,ic旁的小C,小R不會位移嗎 ?

不會~~~只要鑷子不要碰到就不會位移,擔心的話可貼耐熱膠帶防止零件位移。

補充內容 (2019-7-17 10:57 AM):
10mm風嘴

网友:
感謝大大用心的分享解說提供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