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關於ATEN宏正KVM型號-CS82U?

楼主(2019-07-16):
目前這台KVM用了很多年,最近常發生鍵盤燈號異常,無法控制,這台KVM好像是一定的時間會掃描鍵盤,ctrl 鍵兩下可以做不同切換,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找出問題點?

网友A:
電源板各電壓檢查了嗎?

网友B:
有電表可檢查被動元件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各電壓檢查了嗎?

小弟對這方面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電表可檢查被動元件是否有短路?

有電表,但不知從何查起,看不懂@@"

楼主:
後來我電路板裸露方式接上線,好像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電表,但不知從何查起,看不懂@@"

電容換一換...

网友C:
會不會是板子遭到擠壓變形,造成電路板銅箔翹起進而造成異常?試試看蓋回外殼但不要鎖螺絲,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板子遭到擠壓變形,造成電路板銅箔翹起進而造成異常?試試看蓋回外殼但不要鎖螺絲,謝謝。 ...

目前看起來已經正常了,沒鎖螺絲狀況下,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看起來已經正常了,沒鎖螺絲狀況下,謝謝!

回 badboy01 大 ...

恭喜處理好了,不過還是要多注意看看是否真的是變形造成的異常,有可能剛好你的KVM零件誤差較大,或是之前曾經被擠壓變形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badboy01 大 ...

恭喜處理好了,不過還是要多注意看看是否真的是變形造成的異常,有可能剛好你的KVM ...

您好!好的,了解!我會在注意觀察,這部分又省了一筆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