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363SMHL 的HDMI 異常求救

楼主(2019-07-16):
ViewSonic VX2363SMHL 的故障狀況為 VGA D-SUB 顯示正常,接電腦沒問題,但HDMI 1&2 的接頭都無法顯示,不知道問題為何?該怎麼查呢?

网友:
  ㄅ) 先確認纜線及其接頭有無問題, 再找一條良品試試;

  ㄆ) PC 的 D-Sub & 影音輸出設備 的 HDMI 都確認接好.
       先開啟顯示器 再開啟 PC.
       若有 PC POST 畫面, 按顯示器 前控制面板 上的 [1] 進 主選單, Input Select (輸入訊號源選擇).
       或 按顯示器 前控制面板 上的 [2] 類比連接和數位連接的快捷切換.

  咱能力有限, 恕無法回覆技術性問題. 預祝以上就能排除障礙.

网友:
我的VA2265SH也是一樣,VGA正常,但HDMI就是沒訊號,不知道什麼問題?

网友A:
WD40 先噴一下~ 牙刷刷一刷 等乾了再試試~

网友:
選用 hdmi 1.4版,高清線材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40 先噴一下~ 牙刷刷一刷 等乾了再試試~

除了鏍絲或金屬潤滑,不要什麼都想到WD40......

WD40有輕微的腐蝕力.....用錯地方久了多了會內傷.

電子最好用[電子接點清潔劑]

网友:
我有一台 VIZEO也是HDMI不能用,後來直接換版

故障原因是主晶片故障,HDMI接口線路直接過電感後進主晶片,供電MOS正常

找不到主晶片也沒辦法BGA 只能換板了!!

网友:
先搜尋 關鍵字[HDMI] , 翻翻舊文帖看看怎查的...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mit=yes&kw=HDMI

网友:
1.先買一瓶3M電子接點清潔劑,然後噴在HDMI接頭。
2.先接好HDMI線兩端,先打開螢幕後,再打開電腦。
3.螢幕顯示無訊號,接上VGA線就有訊號了,然後進入螢幕選單,輸入改選HDMI,還是沒訊號。
4.看來螢幕的HDMI確定是壞了,謝謝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