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分離式冷氣SAE-22VE3主機板電壓問題

楼主(2019-07-16):
請教各位大大,我的冷氣是三洋分離式冷氣SAE-22VE3,室內機風扇馬達燒壞,用手都轉不動,主機板接馬達的電源紅黑線用直流擋量約315V,用交流擋量5百多V,是不是太高了?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
板子上不是有寫直流310V~
用交流檔就錯了~~
馬達卡死了~
馬達拆拆看有沒有培林能換~

培林不能換要找三洋原廠買~
不然要買到能用的有點困難~

网友:
照片請盡量橫拍 如下圖 不必轉動滑鼠 就能一目了然
問題點 要註明方位 如下圖紅圈處 避免誤解

你說的應該是上圖紅圈處的送風馬達的5條連接線吧
機板不是有標明310V  你量到315V 那是正常的

如怕你那邊電壓過高問題 要量室內機機室外機連接座的才準確
連接座量 1-2 或者是 2-3 腳 這是室外機連過來的AC主電壓

楼主:
謝謝fireway大大及sa2086大大熱心的回覆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