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6EX600 背光很暗

楼主(2019-07-17):
SONY KDL-46EX600 原本的狀況是開機閃紅燈6下

上網查 有可能是電源板故障 所以將電源板拆下送修

後來電源板維修回來之後 裝上去 可以正常開機

但是面板背光很暗 大約只有正常的3分之一吧

問廠商他說可能是背光故障 但爬之前的文章

發現也可能是電源板電流輸出不足

請問大大 可否有方法判斷到底是哪裡故障

好確定接下來的維修方向

圖片是已經將背光和亮度進設定裡調到最亮了

网友:
燈條吧~~ 直接換了 SONY的燈條問題一定要換 不然會燒電源...

网友:
用BR886AR測燈條,沒問題才是電源板電故障。

楼主:
抱歉手頭上沒有燈珠 的測試儀

但是今天拆背光發現 燈珠每個都有亮

但是亮度就如照片所示 而且上下亮度一樣暗

可能是背光還是電源故障呢

网友:
開機點亮背光LED,用電錶量+OUT1(紅棒),-OUT1(黑棒),有沒有DC32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