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電源板 LIEN CHANG AIP-0150

楼主(2019-07-17):
公司有20台 17吋LCD 用這塊板子

目前壞到剩一台.... 全是 電源燈不亮不能開機.

今天拆了一台 量測電源板輸出

A.5V 端 2.75~2.93 一直跳
B.12V 端 10.05~10.76 一直跳

我是個菜鳥....所以上來求助各位先進

圖中 紅圈 這個是穩壓二極體嗎?上面寫 77 B5L ... 可能是他的問題嗎? (5V由他出來的?)
        還是可能是 藍圈 這個高頻變壓器的問題(因為 5V 12V 都電壓偏低...?)

网友A:
20台壞到只剩一台....既然還有一台好的,要不要先確認是電源板的問題?將好的電源板拆到壞掉的螢幕看看能不能開機,這樣要修也篤定一些。

网友B:
[問題求助] 白牌電源板零件求助LIEN CHANG AIP-0150
http://bbs.pigoo.com/thread-566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台壞到只剩一台....既然還有一台好的,要不要先確認是電源板的問題?將好的電源板拆到壞掉的螢幕看看能不 ...

可以開機. 好的電源板 輸出 5V 12V 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同樣的電源板,有好的,有壞的,要檢測問題,我都是從頭開始測量電壓,量到電壓異常的地方,不出意外就是它了,比如是整流後的高壓,濾波的電容等等,5V 12V異常,從那兒往前測量比對,應該可以抓到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求助] 白牌電源板零件求助LIEN CHANG AIP-0150
http://bbs.pigoo.com/thread-56694-1-1.html ...

LD7575-》更換 VCC 接入電容 C113 試試看好了.

网友C:
2006年操到現在,大小電解電容早已容量不足/ESR升高,造成電壓不穩。

全部換新後估計有2/3螢幕會復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樣的電源板,有好的,有壞的,要檢測問題,我都是從頭開始測量電壓,量到電壓異常的地方,不出意外就是它 ...

原本也是想這樣找....找到紅圈 與籃圈 高壓那邊我不敢量... 不知道要用那個檔位 ORZ 那個高頻變壓器 型號不清楚 所以也不敢量...再來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也是想這樣找....找到紅圈 與籃圈 高壓那邊我不敢量... 不知道要用那個檔位 ORZ 那個高頻變壓器 型號 ...

先量整流後的高壓,110V整流後應該有130~150V吧,然後從5V 12V故障點往前量,量到哪的點一樣了,差不多就是前一個零件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6年操到現在,大小電解電容早已容量不足/ESR升高,造成電壓不穩。

全部換新後估計有2/3螢幕會復活。 ...

5顆 1000UF 2顆 220UF 1顆 47UF.....25V要來去買來換看看了. 到時候再來報告

楼主:
請問誰知道藍圈那個變壓器的 各引腳 正確電壓嗎?發現輸入端電壓一直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誰知道藍圈那個變壓器的 各引腳 正確電壓嗎?發現輸入端電壓一直跳... ...

不要一直執著於變壓器(不容易壞),白牌電源沒那麼複雜很好修,通常10顆電容換新後電壓都會穩定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5顆 1000UF 2顆 220UF 1顆 47UF.....25V要來去買來換看看了. 到時候再來報告

如何?
技師檢修搞定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
技師檢修搞定了嗎??

電容還沒到貨啊~下週會到貨 再上來報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
技師檢修搞定了嗎??

電容終於到貨啦~ 換上新電容後就 完修了 ^^ 運氣真好 YA

但真正兇手 只有下面兩顆小小電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容終於到貨啦~ 換上新電容後就 完修了 ^^ 運氣真好 YA

但真正兇手 只有下面兩顆小小電容~

看不出電容哪裡壞了?我是新手可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電容哪裡壞了?我是新手可以指教?

我也看不出哪裡壞! 但換了就好了....... 這就是前輩老說的 電容老化 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