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h315-51-78ha 主板掉件

楼主(2019-07-17):
機器有進水 目測只有圖片上這個地方有零件燒成灰燼了 網路查不到電路圖

請問這個地方可以補什麼規格的零件

目前機器出現的狀況是螢幕亮度偏暗 且亮度調節無反應 外接訊號顯示正常

网友:
主機板板號

楼主:
主機板板 版號 : DH53F LA-F991P REV: 1C   N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板 版號 : DH53F LA-F991P REV: 1C   N

請問是哪顆零件燒毀 圖拉高多照一些零件 可以比對看看是什麼零件

网友:
好新的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哪顆零件燒毀 圖拉高多照一些零件 可以比對看看是什麼零件

紅框圈起來的地方左側正極有燒焦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框圈起來的地方左側正極有燒焦

參考看看 我不確定線路是不是一樣 沒零件編號 不能確定哪一顆 可以看看那個點連接到哪顆零件去判定

楼主:
最後那個位子就沒補件上去了 液晶無背光問題 後來發現是液晶的電路板有幾顆電容燒掉了

目前測試沒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