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鎖線圈如何串接及磁吸方向

楼主(2019-07-17):
傳統電鎖內部

傳統電鎖內部

目前比較不懂的是電鎖內的2顆線圈,要如何串聯是 外圈對外圈 還是內圈對外圈 ?

完成線圈串接後線圈又該如何接入正負極呢?

總之結論就是要如何讓線圈內的鐵棒往左吸,麻煩先進告知解惑~感謝

网友:
內容說明文字請勿整篇放大
放大字體會讓觀看者不舒服
請馬上修改回原系統設定大小

网友:
這應該是很簡單的機械動作 ~

線圈通電後產生磁力吸引鐵件讓鎖打開 !

會用 2 組只是力量的問題 ~

應該是如你的圖片這樣子就没問題了~

這個無關極性問題 ~

网友:
磁力 對於鐵件的吸力  是不在乎 磁的極性 , 只在乎磁力場的大小
除非 那個鐵件是個 磁鐵有極性 才去考慮 互斥互吸

兩個電鎖線圈  倒是 要注意 彼此磁極性 互作用力
你讓兩個電鎖線圈磁極性 同向  增加最大磁力 ==> 增加最大對於鐵件的吸力

AB 哪個接正負 都可

网友:
1.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2. 非必要請勿在圖片中夾帶詢問的問題,就連Google 也無法搜尋出圖片中的文字,這個問題我以前就提出很多次了。

希望下次能配合。

网友:
各位會員們!看到違規的帖子時,請能善意的提醒一下發帖者,我們現在做的,是讓未來的會員(也可能是自己)能方便找到他想要的資料,我們不是要找他麻煩,謝謝大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