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燈泡維修 -如何解焊燈珠

楼主(2019-07-17):
我想把2個壞的LED 燈泡內的燈珠 ,2個湊成1個好的
可是我發現有的拆不下來

左側的燈珠用熱風槍輕輕一吹就下來了

右側的燈珠用了各種方法,
熱風槍吹了2,3分鐘,烙鐵下方加熱
死都拆不上來,

硬拆的也都破壞了,不能用
各位是如何處理的

网友:
如果很常換,或者經濟條件允許,那買一台這個保證用的很快樂。

http://bbs.pigoo.com/thread-58103-1-1.html

如果偶爾換一個,那買一個發熱器就可以了。

网友:
【尚敏】全新 LED 維修 燈條焊接台 燈珠焊接台 維修必備 (120MM*70MM) 含開關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26858242188

网友:
你有熱風槍那就好辦了,加熱方式對調,熱風槍在下,烙鐵在上就行了,試試看.....
因為我以前這樣拆過.....

网友A:
因為沒熱風槍又沒錢買,也沒常用到,在網路上看到有人使用噴火打火機拆焊,還真的給他搞定了。看來有在練習功夫。

网友:
我都用烙鐵!開個500度 兩側加焊錫!就可以下來!但樓主有熱風槍應該會更快

网友:
金屬板放在卡式爐上面充當預熱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沒熱風槍又沒錢買,也沒常用到,在網路上看到有人使用噴火打火機拆焊,還真的給他搞定了。看來有在練習 ...

我還聽賣二手的說

曾用噴火打火機修好顯示卡
至於能撐多久
天知道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58103-1-1.html

Wish 說的這一台,當初花35K買的,植球非常好用。

网友B:
斜口剪掉燈珠,然後看要短路焊一條線上去還是年新燈珠上去都行

网友:
LED的兩側能不能上錫, 可以的話 單芯銅線 折[ㄇ]形 配合烙鐵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口剪掉燈珠,然後看要短路焊一條線上去還是年新燈珠上去都行

因為我想試試廢物利用,將2顆壞燈,重新組成一個好的

看了各位的回覆,有個想法

可以用熨斗反過來當預熱台嗎?開到最熱溫度夠嗎

可以用黑晶爐預熱台嗎?這會太熱嗎

以上2種方法有人試過嗎?溫度要多少?
要到焊鍚熔化的溫度嗎?
如何測溫,如果沒有專用溫度計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