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Samsung SyncMaster 913B 電源板維修請益

楼主(2019-07-18):
各位先進好,小弟有一台舊螢幕 Samsung SyncMaster 913B 某天突然沒電源

拆開來看後先換了電容(鼓包)、保險絲(燒斷了)

不過有個元件炸了看不出來型號是什麼?

請問有人可以看圖說故事告訴小弟該元件的型號嗎?感謝!

電源板型號如下圖

炸掉的元件如下圖 (鎖在散熱器上的橋式整流器(?))

网友A:
問:炸掉的元件如下圖 (鎖在散熱器上的橋式整流器(?))
答:是「開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炸掉的元件如下圖 (鎖在散熱器上的橋式整流器(?))
答:是「開關管」

感謝回覆,不過我Google了一下
開關管好像都是3PIN的...

不過我看炸掉的那個元件是4PIN的耶!

网友B:
這台我有,我自己修過一次,看來我要再拆機看看,找出那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有,我自己修過一次,看來我要再拆機看看,找出那零件

感謝大大,等您的消息

网友:
猜一下 .....  PI 公司的  TOP247YN

學姊的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在露天拍賣
TOP247YN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118244568

网友B:
是TOP246YN,這顆炸了可嚴重了,要找出故障真正原因,否則換一顆新的也可能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TOP246YN,這顆炸了可嚴重了,要找出故障真正原因,否則換一顆新的也可能再炸.

感謝告知正確型號,準備來買零件替換了...

至於原因,我應該知道是怎麼回事...

總之就是自己不小心作了個死

楼主:
想請問有大大知道如何看(量)出齊納二極體的型號或規格嗎?換完TOP246YN不通電,後來發現前方那個ZD102短路了...